电路中的三极管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08-11-20):
电路中的三极管处于什么状态?
怎判定的

网友A:
放大状态

Ic=Ib×B=[(15-0.7)/390]×100=3.66666666666666mA
Vce=15-Ic×Rc=3.6333333333V
三极管CB反偏,所以,三极管是放大状态。

网友B:
Awey没考虑β值的温度特性吧

结温只需升到60度,便进入饱合区了...

网友C:
这么小点功耗,结温不会升到60度

网友B:
几乎所有产品都要过环境试验

高温上限:60摄氏度

网友D:
PowerAnts,“结温只需升到60度,便进入饱合区”是哪来的说法

有何依据??????

网友A:
蚂蚁的意思是温度高是B值增大

或者是三极管的穿透电流变大,哈哈...

网友B:
的确如此

手册中给出的β值是25摄氏度,温度每增加1度,β值增大0.5-1%
以最小值计,加上集电极漏流,温度升高35度,C极电压便降到1V以下了。

网友D:
就算每增加1度β值增大1%,35度的温升也只是原来的1.4166倍

1.01^35

这是的β值也只有141.66,就算是100度,也只有2.09倍,怎么会:
“C极电压便降到1V以下”????

温度高时B值增大,这是肯定的,但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真要那样的话,那功率稍大的电路都别想正常工作了。

LZ这种电路,最简单的估算方法是算等效电阻:
三极管的等效电阻为Rb/β值,β值100时等于3.9k,和Rc3.1k分压,VC大约为15*39/80,很明显是工作在线性状态
由于BE结压降,实际的Ib要小0.7/15倍,但0.7V 相对于15的影响明显不大,简单估算是可以忽略

按蚂蚁的温度系数,60度时β值141.66,
这时的等效电阻为(15-0.7)/15 * 390k/141.66 =2.625k
和3.1k对15V分压也能分得6.88V

又怎么会:
“手册中给出的β值是25摄氏度,温度每增加1度,β值增大0.5-1%
以最小值计,加上集电极漏流,温度升高35度,C极电压便降到1V以下了。”???

网友B:
思路有问题

要这样想:
1、不考滤发射结的温漂(-2mV/摄氏度),不考滤Icbo,则Ib恒定;
2、Ib*β=Ic
3、拿Ic*Rc跟Vcc-0.7相比较

网友B:
而实际上

Vbe随温度升高而降低,Icbo随温度升高而升高,共同作用下,Ic还随温度升高而升高。

主贴电路其实在晶体管电路里是一种最简单,最不稳定的偏置。再不怎的,也得用分压式偏置电路,要再稳定些,便得在发射极串电阻了

网友B:
作为开关电路

驱动电流大小要在管子hFE最小(同一档),温度最低情况下,达到要求,这时驱动系数为1,为了抗干扰,驱动系数要跟据工作条件适当加大。同时,在管子关闭时,需要考滤管子在最高工作温度下的Icbo及hFE的增大作用,引起导通,要加适当的负偏。

楼主:
三极管放大判定的标准!!!

外部条件
发射结正偏,
集电结反偏。
内部条件
发射区的杂质浓度要远大于基区的杂质浓度,同时基区的厚度要很小。

网友E(2008-12-30):
hfe随温度变化,那这个电路能不能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