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输出电平控制三级管的问题?

楼主(2008-11-20):
(无正文)

网友A:
MCU的上拉电阻很大,提供不了三极管需要的较大的Ib电流

至于R2限流的说法,如果MCU输出是推挽的,是有必要,防止输出短路时,IO口电流过大

但如果IO口输出高电平是靠上拉电阻产生的,则电阻没有必要。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比5V要低0.7V以上,如果要5V输出,要用PNP三极管,IO输出低时,三极管导通。

楼主:
哦,是这样的啊

这个电路是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从而控制5V电压输入的,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比5V要低0.7V以上,如果要5V输出,要用PNP三极管,IO输出低时,三极管导通。

这句话没有搞明白

网友A:
三极管的B最大电压是5V,你说E是多少V?

网友B:
改用PNP的管子,R1去掉不要了。

如果哪位工程师告诉你继续用NPN管的话,请问清缘由,并尊称其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