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的電容?

楼主(2008-11-20):
不明白的電容?
電路中的EC3不是起到抑制紋波的作用嗎?
在實際應用中,用的是47UF的電容,曾經試過不要此電容時,有些機可以正常工作,有些機無法正常工作,加上此電容基本解決.
但也有一些比較奇怪,不加此電容可以正常正工作,加了反而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何原因引起.

网友A:
PCB布板问题

网友B:
不明白的電容

是低频滤波

网友C:
EC3用芯片推荐的电容

电容太大了,3.3V电压建立时间会比较长

楼主:
是不是芯片还不够成熟引起的?

这个跟PCB LAYOUT 好像是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

对是个低频滤波的,但是问题是:有些有了这个电容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4楼awey大师还是有点不明白
芯片推荐的电容为33UF,有些改为10UF的也会好,有些直接不要也可以,从4.7UF一直试到了47UF.
有种不一定的感觉,是不是芯片还不够成熟引起的?

楼主:
电源不是外界输入的,是IC本身产生的.

电容太大了,3.3V电压建立时间会比较长

电源不是外界输入的,是IC本身产生的.

网友D:
可能是过流了

也不知道你使的什么芯片,VBUS应该是从USB来的电源,V33是芯片内部自己产生的3.3V,那么内部肯定带有降压电路,可能是LDO,或者是DC-DC。C12滤高频,EC3是输出电容。
EC3过大的话,可能会使内部降压电路在开机时就过流,这时内部的保护就起作用了,无法启动。另外是否过流也跟EC3的ESR有关。但是电容的容值和ESR都是有散布的,内部的降压电路和保护电路也有散布,所以有时加上大电容会让你的电路不工作。
因此要选低于手册推荐的电容值,和大于等于手册推荐的电容耐压值(因与ESR有关)
不管是LDO或DC-DC,不要输出电容都是可以工作的。至于为什么没有电容不能工作……我猜是不是波纹太大,让你的复位电路工作了?

网友C:
楼上说得有道理

查一下VBUS的电压和纹波是否有问题?

另外,3.3V的负载一般很小,不知道推荐的电容(330uF)为什么要这么大?

楼主:
加了就在150mv

VBUS是从USB来的电源,内部的降压电路不是很清楚.

推荐的电容是33uF 不是330uF,不加纹波很大(4-500左右),加了就在150mv

左右.

网友E:
改成10uF就好了。。。。。。

有时后不要盲目参照datasheet,因为他不知道你后续电路是怎样的。

楼主:
18脚SWTTCH脚的波形不正常

是有的改成了10UF的就好了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改了也不好.不要就好了.

加了电容纹波小反而不行,去掉电容纹波大反而可以.

也有查过复位电路,因为电路所表现出的故障是一行一不行,就有考虑过

是不是复位电路作的怪,用示波器看过一切正常.反到是IC的第18脚SWTTCH脚的

波形不正常.这是一个开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