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有没有带宽限制?

楼主(2008-11-20):
具体的指标是什么?

网友A:
比较器不就是开环的运放么

网友:
可以这么说但不可以这么用!比较器不就是开环的运放么

可以这么说但不可以这么用!比较器不就是开环的运放么

网友B:
比较器还需要什么带宽? 反应速度还差不多。。。

网友C:
哪不见得

有些比较器是US级的,有些是ns级的,差很多呢!

网友A:
RE

比较器主要参数.开环增益,单位增益带宽,压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