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频压转换方案,用来测试电机加速时间~~急

楼主(2008-11-26):
输入200HZ~30KHZ左右的频率
试过LM2907,貌似超过了LM2907的输入极限频率。
目的用来测试200HZ~fmax响应时间
打算先通过频率电压转换,然后测试其响应时间比较准确。

网友A:
CD4538+LM358

可以得到2路F/V,不知合适吗

楼主:
331的输入极限频率是?

331的输入极限频率是多大呢?
请教?貌似DATASHEET里面没讲的?
之前用的LM2907就是因极限频率低而舍弃的

楼主:
我用的LM2907电路

图示是我用的LM2907
输入FMAX=30KHZ~40KHZ
但到24KHZ,输出电压就饱和了,
R1我选择39.2K
C1我选择470PF
不知道有人用过这个电路没有?
可否加以改进,使输入极限频率满足要求

楼主:
问题还是有:

看了下331的DATASHEET
问题还是有:
我做这个工装的目的是:测量200HZ~35KHZ的时间,所以打算经过频率电压转换,但331F/V转换响应时间比较慢,那不等于我做这个工装没用吗?
请教高手了,哎,最难的就是即要便宜又要达到要求~~~~~~

网友B:
第5脚电阻太大?

网友A:
这个电路能看明白吗?

响应5ms左右,误差固定。
怎么使用自己考虑一下吧

网友C:
这种电路,在量程太大时不是很精确

网友D:
嘿嘿

这问题不好解决啊
可以用频压转换专用模块吗?

网友E:
你在直接买一个频率变送气就可以了,价格大约在300到500左

网友F:
用单片机测频不可以吗?

网友G:
直接测转速不行么?

频率电压转化的成本可能超过单片机的价格

楼主:
9楼,谢了

有点不太明白
在研究看看

楼主:
9楼,谢了

第一个CD4538输出应该是分频吧
我打算30K分频输出后在经过LM2907频压转换
效果估计要好些
9楼的可以一块讨论哈子

网友H:
搞什么啊,用单片机就可以了

用电机控制专用的那种,硬件捕捉转速频率,简单多了。不过可能要考虑下成本和开发难度,呵呵。

网友F:
先分频,再F-V转换是可行的

用MCU测频应该是最简单的,并可以通过MCU直接计算出加速度。

网友I(2017-06-19):
引用 楼主:
图示是我用的LM2907输入FMAX=30KHZ~40KHZ但到24KHZ,输出电压就饱和了,R1我选择39.2KC1我选择470PF不知道 ...

大神请教,LM2907的输入信号可以是0到5V之间跳变得方波信号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