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来自同一个电源怎么处理?

楼主(2008-11-27):
ADC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来自同一个电源怎么处理?

ADC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来自同一个电源怎么处理?

不得已只能同一个电源怎么处理。

现在想电源和地各加电感或者磁珠隔离?

网友A:
看你的要求了

如果AD精度要求不高,用一个电源无所谓。如果要求高,电源可加电感隔一下,一点共地,但效果不一定非常好

网友B:
单点接地

楼主:
AD分辨率是24位的

AD分辨率是24位的

网友C:
集中一点接地,多级稳压

网友D:
ADC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来自同一个电源怎么处理

如果是12位的AD呢
对于一点接地,能不能讲的细一点啊,
  谢谢!

楼主:
5楼:集中一点接地,多级稳压

可能我没说清楚。

供过来的电源就是数字部分电源+5VD--DGND;

ADC的模拟和数字都要5V供电。

数字部分直接用供过来的+5VD-DGND,就行了;
关键是怎么产生模拟部分的+5VA-AGND.

还有地汇集是在产生+5VA-AGND的地方汇集,还是在ADC附近?

网友D:
在ADC附近

在ADC附近有什么好处,对AD本身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