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频发射器的问题!!!

楼主(2008-11-27):
最近在用MC2833芯片做个调频发射器,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家给出个主意:
1.输出为76MHz的调频信号,应该用什么样的天线与输出相接?
2.手册上给出的晶振要用12.6MHz的但是买不到,只能用12MHz的,这对输出结果有什么影响,元件参数应该如何调整。

新手上路,大家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A:
输出可以用铜线绕的线圈做天线,可以选择四分之一波长;
晶振不准,输出的频率也不会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