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431 恒流源三极管如何选取?

楼主(2008-11-29):
最初 想用FMMT4124 或者BC849C 结果本市商店买不到!还比较急用,请教那个比较常用的型号可用! 多谢!
电路如下:

网友A:
这个三极管的选用,有什么讲究?

网友B:
用高β值的管了如S9014,或用FET管

网友C:
如果要求I0端负载能接地,这个电路怎么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