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无源环路滤波器参数确定问题

楼主(2008-10-30):
总得来说,这个PLL设计中最麻烦的就是这个无源环路滤波的设计了——一般无源采用两C两R构成阶跃滤波,即使整个负反馈系统在0DB增益处相位返回以达到不振荡的效果

其中首先需要知道VCO的这个电压/频率特性,检相部分的计算比较简单(电压/4派)就可以了——得出一个VCO、检相、分频三部分的0DB增益下的频率

然后如果根据这个频率进行计算就不太清楚了——请问哪位大侠能说一下

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一般来说在低频率频率合成下这个滤波器的参数要求还比较宽,如果频率一高的话好象还是满麻烦的。

网友A:
呵呵

   你的是哪个锁相环芯片,如果是CD4046的话,我上传的文件中有一个菲利蒲公司出的软件,如果是其他的话,你先去找一下相关的书先看一下吧,我暑假也被CD4046折磨得够呛,你可以搜一下,我的帖子应该还在,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