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忍不住了,超简单的电路搞不定,请求帮助呀!

楼主(2008-10-05):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基极电压-->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发热丝发热,这样的线性控制,图中有两个电阻的阻值错了,应该是:R208是330欧的,R209是个8欧的电热丝:电源是: 7V2300MA的锂电池。三极管用的D882,3A,40V,1.25W,VCE(STA)<0.5V。
问题是三极管发热严重呀,要烧了。测试时在K处给它1.2V的电压,R208是330欧的,R209是个电热丝,当K=1.2V时,集电极电流从300MA就慢慢跳高一直到600MA还在高,这时管子已经非常热了,没敢再往下试?
发热丝是从那个USB手套里拆下来的发热丝,它原来是直接接到USB口上取暖的,应该<5V*0.5A=2.5W。
问题是:
(1)这个电路应该如何计算各元件的数据,确定量是什么,需要计算的是什么?
(2)我选了几个三极管都是发热严重不行,如何选用三极管?选过SS8550,D882?
(3)我的电路是不是设计有问题,换成场效应管,应该怎样改?
(4)实现搞不定我就放弃线性控制的要求,改成开关控制,该如何选择可控硅?

网友A:
用PWM控制

网友B:
搞个简单的恒流源不知可否?

网友C:
功率超标了!

300mA的时候管压降是4.6V,管功耗是1.38W,大于1.25W。
600mA的时候管压降是2.2V,管功耗是1.32W,大于1.25W。
所以发热严重是很正常的现象。
解决办法是将VCC改成5V左右。这样管子发热不会很严重。
就这个图可以实现线性控制的。
试试吧。

网友D:
工作在放大区了,怎么会不发热?

Ib=(1.2-0.7)/0.33=1.515(mA)=
D882的放大倍数,100-400;
取200

Ic=Ib*200=1.515 * 200 = 303(mA)

Uce=Vcc-Ic*Rc=5-0.303*8=2.58(V)

哎,看看书吧。

楼主:
上面我的这种方案是不是有缺隙?

上面我的这种方案是不是有缺隙,不管选什么样的管子都无法搞定吗?

楼主:
就是想工作在放大区才能实现线性控制呀?

Ib=(1.2-0.7)/0.33=1.515(mA)=
D882的放大倍数,100-400;
取200

Ic=Ib*200=1.515 * 200 = 303(mA)

Uce=Vcc-Ic*Rc=7-0.303*8=4.58(V)

通过上面的计算,管耗=4.58V*0.3A=1.35W>1.25W,所以才发热的对吗?不是因为工作在放大区才发热的原因吗?

网友C:
说了可以改电源电压就搞定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C:
照4楼说的试试。

楼主:
因为电源改不了了,串电阻了,还是发热严重!

因为电源暂时改不了了,我在发热丝上串一个10欧3W的电阻,还是发热严重呀?串电阻的道理应该是一样吧?

网友E:
2楼不是已经替楼主降温了吗???为何不采纳???郁闷

网友C:
多大的电流??

网友C:
还热??

要么是管子烧坏了,要么书上的原理不对。
明天我试试看。

网友A:
用线性的方法发热是肯定的

三极管的功耗:
P=Ic×Vo=(Vcc-Vo)/Rc  ×Vo=(Vcc×Vo-Vo×Vo)/Rc
当Vo=Vcc/2时,P最大=Vc×Vc/(4×Rc)

网友C:
我的意思是集电极再串联一个10欧的电阻时管功耗不会超标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管功耗不会超过0.5W。所以不会过热。

网友C:
用PWM稍微复杂了一些。

楼主:
计算结果如下:

计算结果如下:
三极管的功耗:
P最大=Vc×Vc/(4×Rc)=7*7/4*8=49/32=1.5W呀
我选的那D882,查到了两个资料一个说是10W的,一个说是1.25W就搞不我的那个是多少W的了,郁闷!

网友F:
D882加散热片才可能达到10w

楼主:
bdkonly,我也觉得管功耗不会超过0.5W呀

bdkonly,我也觉得管功耗不会超过0.5W呀:
P=IC*VCE=Ib*200*VCE=(1.2V-0.6V)/330*200*VCE=0.3636*VCE=0.3636*(VC-0.3636*18)=0.3636*(7-6.55)=0.3636*0.45V=0.16W呀,太小,不知道我的计算方法对不对,还是热呀!那个电流是从200MA慢慢升的,大约1分钟升到了300MA,这时候很热了!

网友A:
楼主见过5W的电烙铁吗?

热会积累的,无散热的情况下,温度是热量的积分

网友G:
开关状态

楼主的电路是开关状态

楼主:
请问如果把上面的换成场效应管怎样?

请问如果把上面的换成场效应管怎样?
(1)实现同样功能,场效应管的效率是不是比三极管高?
(2)可以换成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直接接到三极管的位置,尽量少改电路?

网友A:
只要是线性,什么管都一样

楼主:
场效应管的管耗是不是比三极管低呀?

通过同样的电流时,场效应管的管耗是不是比三极管低呀?

楼主:
有高手在吗?能提供些分析吗?

有高手在吗?能提供些分析吗?

网友H:
这还用分析呀?

还是回去看书吧!
连功耗都不会算!
只要是线性放大,功耗只和管子的电流电压的乘积有关,
和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无关!
唉!
发热升温多少,只和耗散功率和散热效果有关!
唉!

楼主:
我上面算过了,那个是看着书的才算的,应该不会热到这么

我上面算过了,那个是看着书的才算的,应该不会热到这么厉害的?难道算错了

网友I:
re

lz的电路也过于理想化了吧。ic从300ma自己升到600ma,q点偏移多少了,建议基极加一个分压电路稳定vb,e接一个电阻到底,具体阻值可以自己算一下

楼主:
谢谢ll_sd,原来是 这个原因呀!

谢谢ll_sd,原来是 这个原因呀!

网友J:
如果非要用线性电路,管子必然承受一定的功耗

如果非要用线性电路,管子必然承受一定的功耗,可用大功率管和加装散热措施解决,无疑太浪费了能量.建议采用楼上说的PWM控制,让管子处于开关状态,效率大大提高。

网友K:
发射极串电阻

    建议楼主在发射极串一个2欧姆/1W的电阻,这样可以控制你的Ic电流不会过大,但是你的管子发热问题依然不会有太大改善,因为管子的发热量可以计算出来是很大的.
    由于管子自身的散热并不好,所以尽管管子可以承受1.25W的功率,但是当管子的功率到了比较大的时候(例如1W),管子发热量很大,热量不能及时散去,热量会累积,然后温度会迅速上升,所以管子就很热。如果楼主换大些功率的管子或者给管子加散热片,管子温度会降很多。

网友K:
接上

当然我上面的方法是在楼主不想用PWM方法的基础上的措施,不过还是用PWM的方法比较好。只是会复杂一点。

网友L:
use PWM drive the load !!

网友M:
使用PWM会不会使电热丝的发热效果降低呢?

使用PWM会不会使电热丝的发热效果降低呢?

网友M:
接上

而且该3极管是工作在放大区的

网友N:
直接将三极管换个功率MOSFET

直接将三极管换个功率MOSFET

网友O:
28楼的方法不错,再补充一下

建议在28楼说的情况下,加个散热器或把三极管固定在散热比较好的东西上。

网友P:
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

  1.图中的三极管工作在线性状态,功耗较大.

  2. 可以将K处的电压升高,然后后面的三极管采用复和管来做.

网友Q:
.......

1加一级驱动,也就是前面再加个9014什么的

2将发热丝移到发射端

网友R:
无语.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在考虑模拟放大驱动这样的东西.

网友S:
平时用2N3904搭的2级反相电路都没怎么算

刚才一算,居然都没有饱和,但是工作起来也很正常

网友T:
如果你是集电极600mA,则你的电源输出功率是4.2w,电热丝功率为8×0.36=2.88w,三极管功耗为4.2w-2.88w=1.32w,当然你此时确实工作在放大区。如果你工作在饱和区则集电极电流为(7-0.5)/8=0.8a,电源输出功率为7×0.8=5.6w,电热丝功耗为8×0.64=5.1w,则三极管的功率约为0.5w,d882是没有问题的,在to-220封装下最大功率为10w,这是理论上的,在加装散热器的情况下,当然也与你涂的导热硅胶效果相关,它会影响你的热阻。
1.你可以选择合适的工作区,这根你电路的具体要求有关系。
2.你可以加装散热器,或者换个大功率带散热器的三极管
3.你可以降低你的电压,功率小了,自然发热小了

网友U:
让三极管进入饱和区

减少串联在Q208基极的电阻,使Q208进入饱和区,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V:
脉冲控制吧

网友W:
用PWM驱动吧。

1、PWM不会降低发热丝效率,反而会提高电路的整体效率。
2、PWM的控制也不是太难的。
3、电流不断升高是因为三极管温度加大了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网友X:
dddddddd

试一下,加散热,用达林顿

网友Y:
算一下便知

我做LED驱动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Y:
contine

Uc=U1-R1*I1
Ub=U2-R2*I2
Uc>Ub>Ue=0
P三极管=(Uc-Ub)*I1+(Ub-Ue)*(I1+I2)=Uc*I1+Ub*I2

已知: I1要求很大. 那么: Uc一定要很小. 而Uc>Ub, Ub=0.7v . 所以.....

建议换成mosfet, 大电流驱动都用mosfet管.

这个开关电路在大电流的时候就挂了....

网友Z:
加散熱片,可以搞定

加散熱片,可以搞定

网友AA:
用一个555,输出可调方波看看。

网友AB:
e级串联一个20欧姆左右的小电阻应该能解决问题吧

e级串联一个20欧姆左右的小电阻应该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AC:
温度机械开关

1/ 串电阻不如加散热器,三极管先换成TO220封装
2/ 或者想办法使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比方说: 复杂点的:PWM控制,温差小
           简单点的: 温控机械开关,0.5元/只

网友AD:
这种情况用三极管线性控制

不发热才是怪事

网友AE:
把330欧电阻改大些

把330欧电阻改大些 或在基极和发射极并一个电阻

网友AF:
总功率: 300mA*7V=2100mW

电热丝: 300mA*300mA*8=720mW
晶体管: 300mA*(7V-0.3A*8)=1380mW

不加散热片,会很热的,效率也太低了,只能改用 PWM

网友AG:
加一个10欧

在集电极加一个10欧2瓦电阻,K控制输入加到4.2V,可解决

网友AH:
基本的电路分析

考验基本功:)

网友AI:
开关控制psw,13007

网友AJ:
楼主是250,不要搞电子了

网友AK:
管子选择不对呀

把D882换成场效应管,60N06若还发热找我。

网友AL:
把10欧电阻串在发射极上呢?

因为电源改不了了,串电阻了,还是发热严重!

(因为电源暂时改不了了,我在发热丝上串一个10欧3W的电阻,还是发热严重呀?串电阻的道理应该是一样吧?)
 把10欧电阻串在发射极上呢?电流大时Ube下降,Ic下降。

网友AM:
B772吧

B772吧,加散热片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AN:
晶体管的热集中和热击穿

晶体管的热集中和热击穿

网友AO:
IC方案是不是有缺隙?

网友AN:
三极管热集中和热击穿补充

如果楼主设计的参数不变,1.2V,7V...
那么
上电->T上升->V(be)下降->Ib上升->Ic上升->T上升->V(be)下降->Ib上升->Ic上升->T上升->V(be)下降->Ib上升->Ic上升->T上升->V(be)下降->Ib上升->Ic上升.....
整个过程理论可以持续到P(CM)最大值,1.53W,

网友AP:
电热丝的阻值有变化?

电热丝的阻值有变化?

网友AQ:
开关型

Q202换成p9nk(N),r208用10欧1/4w,g,s间接个100k下拉电阻,r209不用,按原图接好,ok

网友AR:
雪崩效应了??

网友AS:
?

    发热丝是从那个USB手套里拆下来的发热丝,它原来是直接接到USB口上取暖的,应该<5V*0.5A=2.5W。
    那问题是usb手套里有处理的电路吗,比如升压,PWM等电路吗?应该不会直接接吧

网友AT:
?

看起来不错啊,你看看是不是三极管的输入输出是不是超过了三极管的标值.

网友AU:
功率过大!

可以在集电极串联一个电阻,另外可以将7V改成5V

网友AV:
D882可以用

三极管饱和导通情况下,
电流I=(7-0.3)/8=0.8375A,则电阻功率Pr=0.84*0.84*8=5.61w,三极管功耗Pq=0.84*0.3=0.252w,不可能发热很大的,用D882难道还不足够吗?
楼主的电路没问题,但参数不对,把K处的控制电压提高到4V以上就行了。

网友AW:
R208换成33欧的就行了

这样基极电流大于15毫安,放大倍数50以上三极管就能饱和导通了。

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就会算这个,基本的欧姆定律+三极管放大原理。是不是现在高中没这个课程了?

网友AX:
PWM?

这个用PWM可以解决问题?太可笑了。其实ls已经有人说的很明白了。发热..不想再说了

网友AY:
简单用555芯片

把Q202换成场效应管,然后用555芯片组成一个PWM控制电路去驱动Q202使其工作在开关状态。这样就能大大降低Q202功耗。如果需要控温的话可以加上热敏电阻控制占空比。

网友Q:
..........

连555都想到了,石器时代走过来的高手

网友AZ:
RE

真精彩,学习了!

网友BA:
我的个人认为

大家都知道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功率大了就会发烫.所以你的三极管只能用来做开关用!那样它相当于短路,压降也就小啦,加在上面的功率也就小啦!也就不发烫啦!但是做开关用又不行,因为你的发热丝只工作在5V也就是600多mA!所以你把R208得改小,并在R209上串一个电阻4R/2.5W!就可以解决!

网友BB:
工作在放大区了

工作在放大区了,改场效应管,只要不工作在放大区就好了

网友BB:
呵呵

用pwm未尝不可!!

网友BC:
加个负反馈电阻

加个负反馈电阻

网友BD:
你应该加一个耦合器或者换为MOS管

你说的那个,三极管直接接到发热丝上显然是不行的,电流IC过大,三极管无法承受,,如果可以,你可以用光电耦合或者用电磁继电器或者用变压器之类的隔离,来控制,如果你非要用直接控制,建议你选取MOS管代替三极管,推荐PV50N06,注意把散热片与MOS之间涂抹硅胶!

网友BE:

散热片是一定要加的,那么小的管,不加散热0.5W就很热了

另外在E极加个小小电阻做负反馈,这样电流就不会漂得太厉害。

只要是设计成线性工作,电压又不能调节,只有散热了

网友BF:
是不是可以加两个三极管或者更多啊

是不是可以加两个三极管或者更多啊,尽管这个办法比较笨

网友BG:
是不是可以加两个三极管或者更多啊(方法不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原则上并排的2个管子应该平分功率,这样就可以降低管子的功耗。两个管子可以接成复合管,也可以并排,楼主试一下?

网友BH:
肯定发热

想工作在放大区肯定要再管子上损耗能量了!换种思路吧。

网友BI:
基极电阻也有问题

基极电阻太小了,不热才怪,基极电阻最小应该是(设放大倍数为200)
Rbmin = (7V-0.5V)/0.5A/200 = 2.6K

网友BJ:
换成MOS管  也挺好的

现在有好多MOS管的价格也不高

网友BK:
加散热片啊,或者用MOS管,之不高需要先用三极管驱动MOS管

网友BL:
我觉得,在E极上串个电阻限流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电阻的阻值自己计算一下吧。

网友BM:
楼主不防参考"正负反馈的判断"那个贴从做个电路.

网友BN:
/////

这种思路不太可取,三极管饱和时依然有较大的内阻,集电极电流大时肯定发热严重,电源的效率很低,建议改用场管,场管饱和时内几乎为0,一般只有0.几欧,不会发热

网友BO:
我来回答问题。

首先了解三极管的特性:
      当温度升高,b-e导通电阻越小,I b-e越大。导致I c-e呈一个系数增大。Vce减小,但总体Ic-eVc-e=P越来越大。最后导致三极管烧毁。前提三极管散热不好。
      就是这个原因你的三极管刚开始的时候电流小,后来随着温度的升高电流越来越大。
(1)这个电路应该如何计算各元件的数据,确定量是什么,需要计算的是什么?
(2)我选了几个三极管都是发热严重不行,如何选用三极管?选过SS8550,D882?
答:D882 足够用,前提是你要加足够的散热片。散热片的计算公式自己去找。

(3)我的电路是不是设计有问题,换成场效应管,应该怎样改?
答:可以换MOS管。mos管的有些特性刚好和BJT相反。比如热特性。mos管温度越高管压降越高,提供功率越小。你可以利用这点。
(4)实现搞不定我就放弃线性控制的要求,改成开关控制,该如何选择可控硅?
答:pwm+mos管 控制线性不是很好么?为什么想到可控硅?

愚见!很久没有搞这个了,不知道说的对否?

网友BP:
理论和实际是不同的

现实中的三极管是有功耗限制的,只有PWM是可行的。

网友BQ:
赞成用PWM

我觉得,就用一个SS8050外加PWM就可以实现了吧?:)

网友BR(2008-11-04):
把三极管换个电流大一点的MOS管直接搞定算了!

网友BS:
D882换成TIP122

网友D:
102楼的也太...晕...倒塌

网友BT:
支持5楼 。增大b极电阻到1000欧即可。

网友BU:
同意9楼和4楼的

网友BV:
兄弟,增加一个电流反馈啊.

因为你的电热丝,冷态和热态阻值差别很大.所以开始的时候电流小,等一段时间了电流就加大了.所以你只能在Ib中增加Ic中的电流反馈成分,使Ib降下来.
不要完全以放大倍数来确定你的电路,因为放大倍数受温度影响很大.所以要想有一个确定的,恒定的电流输出.放大器必须做成负反馈.

网友BV:
28楼,32楼.直指要点

28楼,32楼.直指要点.呵呵...
还有精通模拟电路的啊..

网友BW:
看我的.

K点的电平要么是0V,要么是+5V.这样一来,Q202要么通,要么不通;如上所述,不能工作在放大区,只能工作在截止区或饱和导通区.

网友BX:
电阻丝的阻值是恒定的吗?

是不是电阻变小了

网友BY:
这个电路看起来很简单

这个电路看起来很简单,仔细分析下,还真有难度,楼主可以到
http://www.cntronics.com/public/bbs去问问看。可能会有答案。

网友BB:
呵呵

pwm    +IRF830就可以解决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现在准备用PWM或继电器实现了?

感谢大家的回答,现在准备用PWM实现了,因为还是觉得PWM或继电器实现效率高,毕竟是电池供电,采用线性方式把功率浪费在三极管上可惜了。可采用PWM或继电器方案面临下面一些,请大家继续帮忙讨论!
电源采用3.7V4600MA电池供电,控制部分为MCU,要求控制部分体积尽可能小:
1、用PWM方案实现,已知条件是电源3.7V,负载为8欧,通过电流<500MA,在上述条件下如何设计这个部分电路,由于体积小的要求,用PWM+S8550贴片能不能实现,在设计这部分电路时我感觉无从下手,先确定什么参数后确定什么参数?
2、用继电器方案实现,由于要求体积小,不知道大家用的能达到上述功能的继电器最小的体积有多大?可以给个型号吗?
3、用继电器如果体积达不到要求,能不能贴片的可控硅实现?可以给达到上述要求的可控硅型号和电路吗?当然体积越小越好!
  再次请求大家的帮助!

网友BZ:
楼上的大哥们都是那个大学毕业的,太高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