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9014资料,参数hfe 有三个值,为什么?

楼主(2008-05-17):
60(min),280(type),1000(max) 三个

差别较大,计算时应取哪个?

另外hfe 与 β  有何区别?

烦请 xwj ,awey ,maychang , computer00 等 高人百忙抽空  解答

谢谢!!

网友:
anyone is fit for you

网友A:
你的电路设计必需保证三个都能正常使用

楼主:
hfe 与 β 有何区别?

网友B:
KAO

版主的耐心啊!

同学,你老师只管收钱啊?

网友C:
感觉本坛里好多人的回复,做的是学校里助教的工作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学校里助教回答的。

网友A:
现在学校的师资水平是个大问题

不能全怪学生。

网友B:
问题简单,就是要打字,我来挣钱。

发送短信 1或者2 到1069999301,你也可以通过红十字会为灾区捐款1或者2元,

同学你发了我就来打字。

楼主:
捐了190元了

网友B:
不错。先打点字,可能中途出去

1:英语老师应该教会你猜: min:最小值  type:典型值  max:最大值
2:器件的各个参数--特别在模拟领域,都是这样的,注意,这三个值将出现在大多数参数中。
3:怀疑这个参数哪里来的,分布范围太大了。
4:通常,小功率管子的这个参数大,大功率管子的这个参数小,所以有些大功率管子可以采用达林顿管子。
5:通常情况下,以type值作为系统设计时的估算,具体取参数时,要保证min和max都正常
6:显然min 到max 太大了,可以在设计时指定这个参数的范围,要求入厂检验筛选该范围内的发货。

网友B:
~

7:实际上可以实测一下正规渠道的供货,该参数的分布范围不会这么大的,不同厂家的货,实测可以发现,有些的一致性较好,有效差些,作为设计者,可以据此指定供货商或者品牌。

8:我没有用三极管做过放大器,开关状态下,多数情况下保证min足矣。
9:其实在选管子时通常还受另外一个参数的约束:Pdw   耗散功率,即它最多能承受多大的发热。
10:对于频率,如果需要考虑,多半那个时候你不会再问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B:
谨代表我自己对你的爱心说一声 谢谢。

网友B:
对于一些破坏性参数

如耐压, 通常厂家给出的应该是 所有“合格出厂”的器件都能承受。

美国公司的器件,通常这个参数标的保守,如:60V耐压的,绝大多是可以承受70V,但你的产品不能“绝大多数”,

网友B:
好像我语文有问题。

这三个参数不是在一个器件里出现的, 是指一批器件里,不同个体器件该参数不一样,有大有小,最大是多少、最小是多少。 通常围绕 典型值正负范围内分布。

网友D:
栏杆大哥真有爱心啊,呵呵

网友B:
TO yysmcu

这位同学不可能是高薪,可能还是学生,有爱心, 该得到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