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信号放大的运放选择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8-12-11):
现在有一电路产生信号7mV,想将其放大到10V,也就是说想将该信号放大1200倍输出。还请问大仙们对应用于此电路的放大器给些建议!
只要能出好信号,价格可以先不考虑。。。

网友A:
带宽大些,失调、噪声小的

频率都没说

网友B:
电压放大

选择失调电压小
以及电压噪声小的放大器

网友C:
多级放大吧.

楼主:
回2楼

带宽 20Hz,大了不要紧
失调、噪声电压越小越好!!!

网友A:
我是说你的信号频率多少

另外,你的应用到底是什么样的,输入是啥传感器,源阻抗怎么样,输出又要驱动什么

楼主:
6楼

是个位移传感器,信号频率在10Hz以下。输出不驱动什么,输入到DSP的AD口。

楼主:
可否用op07多级放大?

网友A:
op07多级放大应该就可以

要不就用op77或o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