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下各位大虾关于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8-12-12):
这个变压器的左边全部和右边的匝数比为2:1,然后中间抽头接地。
左边为输入,分别输入电压V1,V2,然后求右边的输出电压。
我们老师硬要说V3=V2=V1,然后我觉得很难理解,我觉得V3=V1+V2,计算过程如下,还请各位大虾帮我看下是否有什么错误
首先设V2短路,那就相当于没有了下面的回路,得出V3=V1;
然后设V1短路,就相当于没有了上面的回路,可得出V3=V2;
然后根据的电路的叠加原理,可以得出V3=V2+V1;
对自己的这个解答方式还是有一些疑问,不知道V2短路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等效为没有了下面的那个回路
就这样了,还请各位大虾指教下了,小弟先谢了

网友A:
不对!

单独加电压V1或者V2的时候,匝数比都是1:1,所以V3=V1或者V2,当V1和V2一起加电压的时候,输入端相当于加入一个V=V1+V2的电压,匝数比是2:1这时你再算输出的V3不就知道了!

楼主:
哦,我搞懂了,老师的理解错了,然后我后半部分的理解也错了。按照老师的理解刚好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所以她才会一直认为自己的这个解答过程是正确的。哈哈

谢谢gameboy22大虾了

网友B:
题目本身就不妥

“左边为输入,分别输入电压V1,V2”。
一个变压器,只能有一个绕组输入电压,不能两个绕组同时输入两个互不相关的电压。
在图示的变压器中,如果一定要加两个输入电压,则V2必须等于V1,否则就造成电源短路,或者烧毁变压器。
在V1=V2的前提下,V3=V1=V2。

网友C:
LS正解,结果只会是:电源短路了

而且,哪有“设V2短路”“设V1短路”这样的分析方法的?
“设V2短路”,对于理想变压器,这就相当于“V1短路”!!!
然后把电源烧毁!

网友D:
一个V1一个V2

等于两个电源接在一起。
tuwen还少说了频率和相位问题。

网友E:
呵呵 楼主老师水平高.

网友F:
V1=V2=V3这有错吗?

变压器的分析怎么可以假设V1短路呢?假设是理想变压器,从V2输入,那么即使在V1短路时,V1=V2=V3还是成立的,因为三个值均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