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交直流检测电路。

楼主(2008-11-30):
领导要求做一个交直流检测电路
输入信号为交流 输出为低电平 输入信号如果为直流则输出高电平
自己试着做了一个但很不稳定:输入信号小于0.7V 则输出为方波
电压小于15V的话也不行,

有没有别的方法检测交直流 谢谢啦

网友A:
什么思路?

判断依据:交流通过电容隔离再整流滤波,会有一个直流电压,而直流输入则没有

网友B:
莫名其妙的设计,不知道LZ是怎么想的

楼主:
可能我刚才没说明白

就是做一个传感器
当输入为交流电(电压0.5V左右)时 输出为0V
输入为直流时(电压0V到0.5V)输出为+24V
供电电压为24V直流

回2楼:由于输入电压低 电流小 整流不好实现 还有整流后的电压也小啊 达不到输出为+24V的要求

回3楼:这个电路利用了lm358运放的缺点 你搭一下电路就知道了 ^_^

网友C:
呵呵,来个简单点的

网友A:
ljm810010 的电路不错

网友C:
再来个复杂的

楼主:
谢谢ljm810010老大

ljm810010老大 谢谢 那个三极管的电路正好适合我用
就是 输入端交流电压小的话 输出可能不归零点 明天白天我试一下再来汇报。

网友D:
学习了!

Mark!

头像生猛!!!!

楼主:
汇报:将基极电阻调为1k,实验成功!! 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C:
恭喜楼主

基极电阻改1K?看来信号源内阻较小,这样更好。
改1K后,62K的电阻也相应改改较好,33~39K左右吧,提高可靠性。
二极管和三极管尽量靠在一起,二极管除了产生偏置电压外,还起到温度补偿作用,要不然三极管热,二极管不热时,电路就失灵了。

网友E:
有谁给解释一下

5楼大哥,三极管BE节0.7V,二级管也是0.7V,基级电位怎么确定

网友F:
学习了

谢谢ljm810010,一同学习了

网友G:
to:13楼

二极管只提供偏置,三极管是否导通要看有没有交流信号的叠加。

网友H:
解释一下

麻烦老大们能解释一下复杂点的那图吗?谢谢

网友I:
记号!我也很喜欢用三极管做临界应用,呵呵

网友J:
5楼最左边的那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I:
左边这个二极管既可以提供临界电压,还有补偿温漂的功能

网友K:
要想设计电路首先要确定参数范围

要想设计电路首先要确定参数范围:1、交流的振幅和频率;2、直流的电压值;3、交流直流是否同时叠加。

网友L:
to 5楼

图中62K电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啊 ?
为什么基极电阻改小它也要改啊?
小弟新手,望指教。

网友C:
分压电阻呀

二极管上电压为0.64V左右,三极管Vbe目标电压是0.64V的3/4,即0.48V左右,所以这些分压电阻要同时改变才能保持分压比。

网友L:
三极管导通后,Rbe很小,62K的电阻与它并后,基极还能分到3/4的电压吗?

网友C:
Vbe在0.48V下还未导通的,不用考虑分流

网友M:
简单的那个电路与1uf电容相连的左边10k电阻去掉行吗?

这个10k的电阻有什么用呢?还有交流信号也会出现负值的时候,如何保证在交流负值的时候也使三极管导通呢?

网友C:
不能去掉

去掉后该电阻,信号直接加于二极管上,二极管正偏时其交流阻抗很小,如果信号源内阻较大,二极管上的交流电压就很小,到达三极管基极的电压更小。

交流负值时三极管是截止的,但因输出端有大电容存在,使输出电压不会突变,交流信号消失一定时间后输出电压才改变。

网友N(2011-08-11):
5楼的图,完全不懂啊,VCC电压如何走向,经过10k后多少电压,到三极管基级后是多少电压?没有思路~
我是小白一个~谁给我详细解释下?

网友O:
按这个设计思路是可以的,前面是交流放大器,一级不行加两级,后面用一个比较器,主要是要调试

网友P:
08年的帖子啊,精华。mark

网友Q:
滤波吧~~~那电容滤波~~~

网友R:
如果是双电源,忽略泄漏电流和失调电压影响
将R1改成二极管(N极接信号源)
去掉C1就OK(只需一级运放)

网友R:
U1B可以不再需要

网友S(2012-01-12):
一个二极管只是半波啊,那你要使用两个二极管才行的!

网友T: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U:
收藏了,我是挖坟地。。

网友V:
7楼那个图 在输入为交流正电压时,二极管是不导通的,下个比较器如何工作?

网友W(2012-05-20):
电路图我看不懂啊,谁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X:
08年的贴子,精华啊!谢谢!!

网友Y(2013-04-30):
引用 网友C:

R2换成100k可以吧,1M太不稳定了。

网友Z:
这样的电路更简单

网友AA:
回十三楼:在这里、应看成半波整流!…而不是什么0·7V!…………叫你读书:你逃学·………哼…

网友AB:
看了半天明白了大概思路了,具体温漂啥的还是不懂。。。  怎样才能学好? 模数电的书也看了好几遍了。。。 还是没啥效果

网友AC(2013-06-01):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理解

网友Z:
引用 网友AC: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理解

运放块起信号隔离作用;在分析时,将运放块和小电容去掉就很明了;
小的电容在交直流转换时提高电路的反应速度;
直流输入时,运放块+-两端同电位,电容是不能滤掉直流电的;
其他按照原来的分析。

网友AD(2013-07-11):
引用 网友Z:
运放块起信号隔离作用;在分析时,将运放块和小电容去掉就很明了;
小的电容在交直流转换时提高电路的反 ...

当输入直流信号时,1PF电容相当于断路。该电路变为“比较器”。这时还能保证运放虚短吗(只有虚短时才能保证运放正向输入端等于负向输入端)?

网友AE:
很多高手,小菜学习啦

网友Z:
虚短和虚断分析用于运放块的线性工作状态。用于此是否合适,我也拿不准。53楼的电路经仿真是可以的。附件分析是否靠谱?

网友AF:
收藏  5楼的(小弟理解不知对否,不对欢迎拍砖)  输入直流,耦合电容阻断,三极管截止,输出为高电平。输入交流,正半周,三极管基极电压提高,三极管导通,输出为低电平(这里有点不确定(此处低电平不为0v,应该为0.7v左右吧)),负半周三极管截止,输出为高,但是输出有个大容量的电容,所以在交流的负半周,电容放电,输出仍然为低,所以输出端电容不能少,(耦合电容旁边的分压电阻和二极管(提供个基准电压)也不能少)。
  这里有个问题,交流信号的频率低时 效果怎样(个人认为不好),工作在交流或直流的切换下,他的瞬时性能不好,延时(取决于输出端电容了)大。     欢迎拍砖,个人理解,不对的地方欢迎指导,只为更深的**,更好的理解

网友AA:
哈!…没完没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C:

你好,那个二极管作用是什么

网友AG:
引用 网友C:
基极电阻改1K?看来信号源内阻较小,这样更好。改1K后,62K的电阻也相应改改较好,33~39K左右吧,提高可靠 ...

已经有电阻产生偏置电压了,为什么还要用二极管产生偏置电压?求教

网友AH:
标记一下,回头再说。。。。

网友AI:
做个记号,很实用的电路。

网友AJ(2013-08-28):
简单的电路,值得学习!

网友AK:
这个图还是没搞明白啊,交流输入,输出为低电平,输出端难道有电容么

网友AL(2018-04-10):
很好,学习了,图呢?

网友AM(2023-09-17):
图呢,手机登录看不到?

网友AN:
引用 网友AM:
图呢,手机登录看不到?

08年的帖子,翻新到现在

网友AO:
测多大电流,用这个LC41  交直流都可以  大于阈值则触点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