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微伏级信号放大,请(已回复...和iC921,四位请进)”前

楼主(2008-12-13):
如附图,用OP07做的2阶低通,截止频率是10Hz,由于Ux1信号经低通后输出的信号很微弱故用INA326进行高倍放大(放大倍数可调)。但是我有个疑虑,如果如图中粉红色问号处不加一个隔直耦合电容在INA326放大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加的话,我的问号处的信号是个10Hz以下的信号,要加多大的电容哦(大的有点黑人哦)?
请高手们,继续指教啊~~~~

网友A:
这个电路纯属吃饱了撑的!

在OP07之后还用什么INA326呀,直接再来一个OP07就行了。但是,即使这样也是不合理的,对于微弱信号通常是先放大再滤波的。

楼主:
2楼

op07的性能有INA326好吗?我的意思是说,当同样是对信号进行放大1000倍左右的时候。

网友B:
加个电容,INA326输入管脚漏电流往哪儿跑,还得接个对地电阻吧

   同意二楼

网友C:
仪器放大器的主要用于放大共模差分信号

OP07出来的是单端信号了,用仪器放大器是浪费。

楼主:
那么请问,我用op07可以用来对信号放大1000倍吗?

网友D:
IN326也就是2~3个OP07的组合

IN326的主要性能是优秀的CMRR

网友E:
I Fu Le U ~~~

你是大几的?。。。

楼主:
8楼怎么说?有什么直接说,别唧唧歪歪的

网友F:
lz考虑的对

如题:
    按照道理来说,太大的放大倍数应该用多级放大,或者有些元件号称能够应用于放大千倍的电路,好像以前再哪里见到过,也是ad公司的。

网友G:
哈哈,被点名了……

好象这个问题我没什么料了。。。。。

网友D:
直接用2级OP07的反比例电路

前级100倍,后级10倍,在反馈电阻那里并个电容,也就顺便起到滤波和相位补偿作用了。

楼主:
12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