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电路

楼主(2008-12-14):
请问问图中R36,R32电路是怎么确定的?

请问问图中R36,R32电路是怎么确定的?图中的R36= 5.1K, R32=1K 或1.5K,这个电路,我测试了下,一通电继电器就吸合了。我测了下9013的VB在0.7V左右,是不是这样VBE就导通了,满足放大状态啊。不知道这个参数是怎么计算来的?假如我要设计个这样的电路,这个参数该怎么计算呢?谢谢!!

 本贴包含图片附件:

网友A:
图有问题呀

网友B:
这电路本意就是开机继电器吸合

要使其开机非吸合,光偶输出接VCC1和基极电阻间,同时将上拉电阻改为下拉。

网友C:
这样也行吗?

这样好像不能驱动吧!

网友C:
方案

R32和9013应该接到E脚,R36可以不需要,就OK了
最好再在9013的基级加一个1K的电阻下拉到地

网友B:
“R32和9013应该接到E脚”?这样也行吗?

网友D:

用MC1413芯片驱动继电器应该没问题的,控制电流可达到900mA

网友E:
这个图,开机不通它也永远通不了

R36和R32无非是9013的限流电阻。满足9013的打开需要就可以了。关断问题(AN1为低时)由光耦输出能力决定,一般能满足旁路基极电流的需要吧。

网友F:
光耦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G:
R32肯定不能去掉

R32不能去掉。R32的作用是,当光耦工作时,光耦集电极电位和三极管导通所需基极电位差不多,R32就是控制三极管基极电位,使其在光耦工作时,三极管也截止。另外在三极管基极加下拉电阻后应该可以去掉R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