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个运放(有图)谢谢!

楼主(2008-12-15):
输入端是直流马达的电流经过一个0.05R的电阻采样过来的电压,为0-500mV.
我想用这个运放将这个小电压放大后进入单片机的AD输入口,检测马达实时的电流。各位看看这样的参数合适吗?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先回去重新学习模拟电路的课程

你画的不是放大电路

网友B:
输入端搞反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看看这个图呢!

帮我分析下5脚的电路,谢谢!

网友C:
不能画得横平竖直一点吗(既然用CAD了)?看了相当的不舒

网友D:
不正确,5脚参考电压有误,应和输入保持一致

楼主:
谢谢,是不是指5脚应该接地还是?

网友B:
U1A放大 U1B跟随

U1B直接接成正向输入的跟随就行呗

网友E:
运放5V电源供电?

直接用一个运放同相放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