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线圈产生的电磁场是否会影响红外对管的发射和

楼主(2008-12-15):
在此请教各位有经验人士,最近遇到一件闹心事,已经调好参数的红外对管发射和接受电路,开始测试时一切正常,但是随着时间的继续,后来发现红外对管处理电路不工作了,用示波器跟踪后发现接收的波形变窄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管电路周围有微弱电磁场),难道是它的影响吗?会影响处理电路的那些地方呢?请各位给予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电磁场对光路没影响

对电路到是有影响。

考虑灰尘、器件老化等的影响

楼主:
具体会影响哪部分呢,是影响到器件的特性了?

那到底能影响到哪个部分呢,电路里有一个运放处理电路(小信号放大)、滑动变阻器调阻值电路、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施密特处理电路、5V电源稳压电路,还有就是一些走线了,看看最可能是哪个部分受到影响了呢,谢谢?

网友A:
没有公式可套的,要具体分析

一级一级慢慢查,并与正常的比较,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