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什么型式的运放?

楼主(2008-12-16):
U2D是一个LM393
1.请教这个是不是低通滤波器?还是IV转换?
2.VA点电压怎样算?
3.电容C26是什么用?
4.这个电路放大倍数怎样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单纯运放部分就是反向放大

放大倍数:R32/R18
C26相当于低通
看不懂运放输出那一堆啥用?

网友B:
C26是用来增大高频时的反馈,防止振荡

网友C:
积分电路

积分电路,具有低通滤波功能,直流增益是47倍

网友D:
没有交待输出在哪

只是猜它是VA。

是不是I/V,似乎不重要。这个电路完全可以只是电压输入

楼主:
运放是LM393

输出R38前入单片机AD检测.
因为LM393是OC门输出,需要带上拉,这个时候应该怎样算?

网友E:
LM393是运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