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

楼主(2008-12-16):
昨天我图画得不准确,谢谢各位的指教!我对运放的工作半知半解,请大家帮我参考下这个电路如何改进!
1、输入端是一个马达的电流检测电阻取样的电压,电压在1-250mV左右,我想用单片机的AD口读取这个电压值后换算成电流值用LCD显示出来!
2、加运放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个小电压放大后给单片机的AD口,这样做可以吗?
3、我用这个图搭出来后发现输入在1-10mV时,运放的输出电压不变化!
4、我的单片机的AD参考电压是5V,我想如果不用运放直接用单片机去读取这个小电压然后换算成电流值这样可行吗?
  谢谢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lm358输到不了GND和VCC

供电使用+/-供电

楼主:
各位帮我看看噻!谢了哦!

网友B:
输入电压加点直流偏置

使得输入为0时,输出有一定的电压(比如0.5V),AD后的数据用软件减去这个偏置的电压,就是实际值。

358在5V供电时,输出不可能达到5V的,出于安全的考虑,输入0-500mV时,输出可定在0.5-3.5V

楼主:
其实输出不到VCC也可以!

只要单片机能够读取到这个值就行了,关键是小电压输入不变化!

楼主:
谢谢版主!

是否在3脚加个上拉电阻到+5V呢!

网友B:
如果你对你的5V电压很信任,也可以。

楼主:
5V电压很稳定的

实测4.95V。关键是好像输入在1-10mV时,输出好像不变化!您看参数这些合适吗?谢谢

网友B:
加了偏置就不会了

5V电压虽然很稳定,但一致性很差,不过可以通过用电位器调节或软件调校解决。

网友C:
电路设计思路错

LM358可以输出接近0V电平,但是无法输出5V电平。
运放输出加一个10K下拉电阻,会改善输出低电压时的特性。
建议具体研究LM358内部电路。
如果看懂了内部电路,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D:
不加偏置时,也可以用双电源的运放

太上的输入,rail-to-rail运放也可能达不到输出要求,特别是负载电阻小时。

放大器电路设计,要注意参考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