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三级管三倍频模拟电路图

楼主(2008-12-16):
  最近公司为了减少成本,不用数字芯片倍频,改用模拟的,用三级管倍三倍频.
输入61.44MHZ,输出180.32MHZ.只知道让三级管发大在非线区,从而通过选频,选出来.但是具体电路就不知道参数怎么设置好请教高手门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图及参数?说下大概实现的方法也可以.
         谢谢.

网友A:
输入较大信号,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输出LC谐振在3次

楼主:
谢谢回复

谢谢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