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出上拉到5V的作用原理?

楼主(2008-12-17):
啊啊~~,我条件太艰苦了,现在都没法画图。。。
大概说一下

就是正弦波经正的半波整流,然后输入到一个+12V,0V供电的迟滞比较器电路,然后比较器的输出接到数字电路上。

让我不解的是比较器的输出端经5K电阻上拉到+5V,据调试作业书上说这样可以使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为5V(我不知道是准确的5V还是接近5V)

现在想请教一下这个5V高电平的实现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不是运放的输出饱和电压(比如说10.5V)?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新索音像,谢谢Channel V,谢谢CCTV,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比较器型号是?像LM339这样的比较器,是集电极开路输

所以输出端没有高电平,只有接上拉电阻时才能输出高电平。

楼主:
原来如此~!

明白了!
3Q了~
唉唉,我不搞设计,都没去看器件的Datasheet,
今天终于知道了比较器输出级的结构与通用运放会有不同。
^_^哈哈,惭愧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