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关于TTL 逻辑器件的输入

楼主(2008-12-17):
TTL引脚悬空的时候 认为高电平,也就是说不用提供电流TTL依然可以输出低电平。
那为什么在TTL做拉电流负载的时候还要计算扇出系数呢?既然悬空都可以,就应该是接多少负载都可以了呀。

网友A:
不用电流不代表它输入内阻无穷大

网友B:
楼主什么逻辑思想?

“TTL引脚悬空的时候 认为高电平,也就是说不用提供电流TTL依然可以输出低电平。”
*************************
从哪里可以看出“也就是说不用提供电流TTL依然可以输出低电平。”

网友C:
逻辑器件的输出电流是由电源提供的

逻辑器件的电流是由电源来提供的,他带负载的多少和电源还有内阻有关系

网友B:
带负载的多少和电源还有内阻没什么关系

网友D:
TTL输入接地时,输入端有对地有电流的

输入悬空,等于输入端对地接了大电阻,电流中断,所以是高电平。

网友C:
表达有误!

绝大部分芯片的输出电流是由芯片的电源来供给的,带负载的多少是和电路的内部形式有关的,看他每一路最大的输出能力是多少!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

a 输出的是否为低电平?
b 输出的是否为低电平?,是否受R的影响?
c 如果b是输出低电平 C的每个负载都输出为低电平
d 如果C成立,就是说c 带多少负载都可以正常工作了? (显然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的疑惑是:
悬空可以相当于大电阻接高电平吗?
那不就是图B里的R大都没有关系吗?
可电流不够显然不能带太多的拉电流负载呀?

网友B:
为什么自己不去看看标准TTL电路的输入结构?

网友E:
大家还是看9楼的图吧

    TTL典型的输入输出内部电路原理.输出1时理论上可以无限,输出0时就要从后级的输入端吸收电流,而一个TTL门电路输出电路能吸收的电流在手册上都有说明,即使在低频甚至静态情况下,驱动太多的电路会使它的输出降不到0的标准,自然就不能无限驱动了~~~
    其实包括CMOS电路在内的许多数字芯片输出1时向后级灌入少许电流或根本就没电流,输出0时从后级吸收较大些电流.所以扇出系数的概念同样适用.对于特例,有一些芯片或某些芯片的个别引脚输出是灌电流的概念,一般这样的引脚并不是用来驱动标准TTL或CMOS电路的输入端的.

楼主:
还是不明白

灌电流没有什么疑问,就是拉电流的时候。我怎么觉得大家的回答都是绕开了我的问题呢。

按楼上的回答,就是这个输出为1,理论可以驱动无限。可到底是否可以驱动无限个门呢。
书本上所有例题计算负载的时候都是要算灌电流负载和拉电流负载,然后取较小的值。可如果可以驱动无限算拉电流负载还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F:
LZ,一个门电路如果只能输出高,而不能可靠输出低,那还算正

考虑问题要全面,可靠的设计必须考虑各种情况
所以必须“计算负载的时候都是要算灌电流负载和拉电流负载,然后取较小的值。

网友G(2012-07-09):
回复 网友B:

你有没有74HC系列内部的原理图,比如74HC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