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78L05的输出只有1.7伏....

楼主(2008-12-18):
    今天在焊接一个模块,焊接完78L05后(12伏输入,5伏输出),检查了输出端电压是5V。
    在我把所有芯片焊接好后,上电,模块工作异常,检查后发现电路板上芯片的VCC只有1.7V,78L05的输出也是1.7V。
    不知道有哪些原因会使78L05的输出变低了.....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前端的输入电压不正常。谢谢坛里兄弟热心解答

楼主:
过载? 我之前的一个电路几乎一样的模块,7805是正常工作的...应该不会过载吧.

网友A:
78L05最大电流只有100mA

楼主:
我该如何检查有没有过载呢,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说两句

先看看78L05驱动能力如何,然后检查你的电路并查看相关手册估算负载的大小。
如果说以前是工作正常,那么这次多半是焊接的问题或者某个器件坏了,用手摸一下看看哪个器件发热。

楼主:
谢谢

    电路设计应该没问题的,之前焊接的板子都工作正常。这个板子就是在输入端去掉了一些分压电阻。
    也许是芯片的问题吧,不过好像没发现发烫的。明早再去检查一下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