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使用两个耐压250V的串联代替耐压400V的电容?

楼主(2008-12-1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不提倡。要容量相同,还要加均压电阻

楼主:
ljm810010:

现在要给继电器控制交流电机的电机端加滤波电容和电阻,如图所示:
L<----||---|==|---M--->N
    |  C     R  |
    |           |
    |___/ ______|
  继电器K

这个滤波电路合理吗?C和R的值一般取多少?电机功率15W。

网友A:
呵呵,这个待PowerAnts来回答吧。

网友B:
你这个地方容量很小,直接用400V或者630V的电容很容易买,

不要搞串联了。

估摸着搞个470欧姆串1nF差不多了。

网友C:
又是RC吸收回路

串联的可行性,2楼已经给了答案。但由于有的电容误差比较大,同一规格中容量高的可能比低的高出一倍,容量小的便会过电压,即使加了均压电阻,在动态时也不见得能均得住。

至于RC取值,要根据电枢的电感量及激磁电流大小,及继电器触点可承受的工作来计算,详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t=3175053&tp=RCD%u5438%u6536%u7535%u8DEF%u8BA1%u7B97

网友C:
另外建议

今后请不要指名某人来回答问题,因为每个人懂的都有限,会给别人增加压力。而且点了名,别的大佬就不好意思抢先回贴。如果你找的人暂时没看到这个贴子,则可能影响时效性。

楼主:
PowerAnts:抱歉,有个项目被我搞砸了,很急。

谢谢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