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和光电池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19):
光电二极管和光电池有什么区别?
好像光电池是输出的电流根据光强度变化,相当于是一个恒流源。
光电二极管相当于什么呢?

网友A:
特性差不多

打火机和燃气炉的区别

楼主:
没理解

打火机 火苗小
燃起炉子 火苗大。这是他输出性质的区别。
根据这个输出性质还会有其他的区别,比如说不能拿打火机去烧水,或是能烧水,用一个特别小的水壶估计可以可以。
我的意思是说谁说一下这些区别,因为性质的不同而导致的应用不同,或是对外部条件环境要求的不同。
谁说下这个。

网友B:
输出功率大小、电压高低、体积大小、价格、重量等有区别

网友C:

光电二极管是管子
光电池是电池

就这么多的区别

网友D:
我都买不到光电二极管,我这边全把光敏二极管当光电二极

网友E:

光电池和光电二极管的电流流向不同,光电二极管在应用时可加反向偏压,而光电池是直接应用。

网友C:
速度和效率方面,明显不同

因此应用材料和结构特点也会跟着不同。

从电池和管子的不同可以想象出。

网友F:
Tom2007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7楼: 光电二极管和光电池有什么区别?

光电池和光电二极管的电流流向不同,光电二极管在应用时可加反向偏压,而光电池是直接应用。

--光电二极管正偏后可以当电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