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放INA28使用求助

楼主(2008-12-19):
电路中使用仪放INA128设计了如下电路,输入信号为0-0.1V之间的直流,按照手册放大倍数应该是(1+50K/Rg)大约为26倍,首先发现在输入0-0.1V之间的时候放大倍数在大约在18-12倍之间变化,输出是到了STC12C5410AD的内置AD引脚上,发现采样不对,结果基本上不是00就是FF(我只使用了高8位),偶尔出现别的结果也是不正确的,一直以为是AD采样的程序不对,折腾了一天,晚上直接接了一根线到没有使用的AD的其它引脚,发现采样完全没有问题。第一次使用仪放,感觉是仪放的使用方法可能不太正确,向大家请教,谢谢。实验中的输入信号直接采用的直流稳压电源调到0-0.1V之间的

网友A:
问几个问题

0~0.1V输入信号的地与AGND是不是一个地?或者已经共地?

如果不是,那么在U2的2,3脚分别加一个100K电阻对AGND

网友B:
输入不能悬空

可对地接大电阻

网友B:
怕影响输入阻抗就加个10M或以上的电阻

网友C:
为什么大电阻接地?

为什么呢 从原理上也说不过去阿

楼主:
谢谢

手头最大的直插电阻是470K的,输入端各接了一个到地,电路工作正常了。这样其实仪放输入电阻整个就降下来了,只有470K*2了,远远低于了仪放本身了10的10次方欧姆,如果前端内阻太高我怕有问题,除了加大电阻之外,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另外我发现这两个电阻越小放大倍数越接近理想的26倍,在470K的时候是26.2倍。
回Tom2007:手册上确实说应该有这两个电阻,我原来没有仔细看。

网友D:
输入有电容,会慢慢充电

结果就饱和了......差分输入最好要加对地电阻

网友C:
不会影响电压测量吗?

如果原阻抗较高的话,例如电阻电桥,加电阻不是就给分流了吗,会影响测量精度的,而且加的越小就越影响。

网友C:
回:awey

回:awey,加10M的电阻有什么用呢?如果原阻抗大,会影响测量,如果原阻抗小就没有意义???望详解

网友E:
增加输入阻抗,可引入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B:
如果源端阻抗很大,可以

1,加大接地电阻,比如10M,100M
2,在源端处理
3,两端共地

楼主:
谢awey,谢PowerAnts

谢awey,对awey提供的方法只有第一条可行,对我这个系统而言
谢PowerAnts,引入了负反馈的话放大倍数可能算起来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再说这两个电阻相当于并联在输入端的,即使加了反馈,输入电阻也不可能再比这两个电阻的和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