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该电路的工作原理,主要是继电器工作时间

楼主(2008-12-20):
此电路功能是当U红和输入+12时,继电器得电动作,几秒后继电器失电断开。我不明白时间是由什么控制的。谢谢大家

楼主:
补充一下,发光管亮时继电器得电。

如果要加一个二极管,作用是继电器失电时亮,应该如何加成本最少,谢谢!

网友A:
运放7脚加一LED和电阻到地不就行了

网友B:
工作原理呀

哪位大哥能不能讲一下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C:
猜测一下

没仔细看,R4、C1电容充放电吧!

网友D:
图再好看一点就好了

网友B:
lm1458这东西有点贵,比358贵很多,不知道能不能代替

R4、C1应该是充放电,电路上一个延时。约二秒左右。就是不明白这个时间由哪个RC控制。
另外那个2177-004开关有什么用我也看不出来,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