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高手请进

楼主(2008-12-20):
想做个校验仪,需要产生工频电压和电流,输出功率为20VA。
本人的想法是:
    单片机 + DAC + 增益控制 + 功放 + 升压/升流器 = 输出。
    但增益怎么控制,本人没做过,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23日修改:
    方案1 :应该没问题,但功放电路比较复杂。
    方案2 :不知道H桥电路的效果怎么样?

27日修改: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具体要求如下:
       1 功放输出功率:20VA
       2 电压输出档位:25、50、100、250、500V
       3 电流输出档位:0.1、0.25、0.5、1、2.5、5、10、25A、50A、100A
       4 电压电流调节范围:1~120%
       5 电压、电流及功率输出稳定度≤0.1%/60s(峰-峰值)
       6 电压、电流波形失真度 ≤0.5%;
       7 频率范围 45~65Hz, 调节细度 0.01Hz;
       8 相位范围 0~359.9°, 调节细度 0.1°;

网友A:
用单片机和DAC来做,应该不难

根据输出电压的大小,调整DAC输出幅度就是了。

网友B:
不喜欢用电位器吗?

网友C:
用大功率音频功放+升压变压器应该就可以了

偶是这么想的,没做过,只是以前用这种方法,放音乐时把输出升压,然后用这个高压去电水蝗,最后给它搞成一个球,哈......

楼主:
3楼的办法应该是可行的

DAC位数多点就可以了,
4楼的办法可行 但本人想做成全自动的.
手动调卖不了好价钱.
但原来听人说过,说用PWM输出产生正弦波,放大的时候控制其增益来调节输出大小,所以本人想知道怎么自动控制增益大小.

网友B:
MAXIN有专用的数控电位器,不过有点贵。

楼主:
数字电位器太贵了

网友D:
用PWM给PWM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B:
用PWM给PWM供电调节范围太窄了

网友C:
用MOS管

    用MOS管的线性区的可变阻抗特性,结合运放,就可以构成一个增益可变的运放,用这个运放串在DAC与功放之间,增益由后级反馈回来的直流电平控制,就可以达到增益自动控制了.
    仅供大侠参考,嘿嘿~~~

网友E:
MOS的可变电阻区离散性太大

以前玩对讲机便用了这个做电子音量控制,用一PWM输出滤波后来控制音量,结果调试时折腾了好几天,有些音量下,不同的机机相差镜达十几个dB,把俺老大也惊动了,也没搞定。差点死掉...
后来俺改用小直流偏流来改变二极管的交流阻抗,才搞定(离散性非常之小)

网友E:
而且温度特性极差

-30度到70度,个体变化10来个db简直没法用

网友B:
小直流偏流来改变二极管的交流阻抗是怎样搞的?好象也不

网友E:
当是时这样玩的

注意Ain的峰峰值不要太大,200mV为限,太大了非线性失真明显地大

网友C:
有差异

蚂蚁的这个电路不错,但蚂蚁对MOS管的说法我感觉不完全对.用MOS管做音量控制时没有反馈控制,个体差异及温漂必然使整机的个体差异很大,但用在反馈回路中影响就很小了,MOS管的个体差异及温漂对输出的影响都会被反馈回来得到调整.

网友A:
闭环控制,可以用场效应管的变阻区控制增益

和蚂蚁的那个图类似的,我用来做过射频开关。

网友C:
探讨而已,蚂蚁别生气噢,呵呵......

网友B:
蚂蚁真有创意,真的不错嘛

我想知道这样调音量,PWM占空比和音量之间的关系是一条什么样的曲线?失真大不大?

网友E:
E007多虑了,HEHE

re: ljm810010

对讲机对失真要求不高,问题不大,用在Hi-Fi等于找死;

awey说的射频开关,要用PIN二极管

网友E:
to:ljm810010

这是现代通讯上的例图,俺是跟书上学的

网友B:
很久前用过一片东芝芯片

型号忘了,好象是TAxxxx,电压控制增益,可以从0db~-90db无级调节,还带有高低音调节,失真好象仅0.2%,上个世纪的产品了,不知还有没有卖。
不过楼主应该对失真要求不高吧,还是调节范围呢,这些都没说,大家都在瞎蒙了。

网友A:
用二极管做,对大信号肯定会有失真的

用结型的场效应管的可变电阻区做音频调节,是比较理想的。

楼主:
方案2的问题

单片机时钟设为10M,
频率:50Hz PWM分100个点, 每秒需输出5000个PWM
最大PWM分辨力:10M/5000 = 2000

网友F:
给个俺的想法

我比较看好方案2,这个方案可以实现高效率,应该可以做到80%以上的效率,省了许多散热问题。

我采用2路8位PWM,分别用于产生正弦波和调节输出功率。但是如果用PWM调节PWM,好像不是很可行,算法复杂,太占资源。

楼主:
本人的想法

直接用PWM调整输出,但现在估计单片机时钟不能满足要求。
正弦波的PWM 用查表方式取得,再根据需要对查表查到的数据乘相应的系数。

网友B:
此法不通

当要输出幅度很小时,小系数与正弦表相乘结果可能只有0和1了,正弦波变方波。

楼主:
本人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如果单片机的速率足够高的话还是可以的。但好像就STC的速率还好点。
但还是满足不了要求。

楼主:
方案一与二的结合

网友C:
这么复杂???

    大家不可能没有人玩过音响吧?把方案3中的DAC,PWM,H桥去掉,选一款带DA和能够使用外部VREF的单片机,在低通后加上音频功放,只要功率够用就行,几十瓦的功放电路多的是,或者不怕麻烦用管子搭都行,也没音响那么多要求,用功放的输出去驱动升压变压器,这变压器也可以买现成的反过来用,初级次级换下就行了,在变压器的输出加峰值检测通过光耦反馈回前级,反馈回来的信号直接控制VREF的幅度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单片机只需按步就班的往DAC里写数据.多简单~~~如果想要做的更智能更安全些,用AD或比较器(多数带了DA的往往都会有AD和/或比较器)监测VREF,按逻辑来判断输出是否短路即可,如果短路,向DAC写一个安全值,不再继续产生正弦波,即可可靠的保护功率放大器.
    仅供参考~~~

楼主:
楼上所说的音频放大效率如何?

网友G:
大蚂蚁的图

和俺做的分立D触发器一样的耶,
说错了,是传输门,

网友C:
想提高效率用D类放大器

    因为是做电源输出,对失真要求相当低,所以即使是D类功率也完全能满足要求.这样其实类似图3,但有所不同,D类集成功放已经把PWM调制做在一起了,所以不必再另做PWM,在进入变压器之前加低通就可以了.如果电源电压低,也可以用两路接成BTL提高输出功率(不知道你给功放提供的电源是电池还是电瓶或是市电变换来的?!).我最初玩电子就是弄音响,不过那时玩的都是A类B类或C类,D类放大器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因为是PWM调制,失真高,所以在HIFI音响里几乎没人用.但对于做这样的电源,它已经足够了.现在成形的D类集成功放有不少,只要选一款功率足够用的就行.近些年没玩音响,也没弄过这个东西,只是偶尔关心一下,所以具体型号我还真不是很清楚.
    还有一点,图中说的"升压/升流器"我觉得不恰当,功放输出功率稳定的话,升压的同时就降了流,降压才会升流,功率才会平衡,如果能即升压又升流,那这东西是不是成了一个"能量发生器"呀?我可做梦都想拥有这东西,呵呵......所以,那个位置我觉得应该说是升压输出,其实仅一功率变压器即可.
    谨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

对失真度要求:〈0.5%
D类的集成功放,不知价格如何,(30W/VA)
电源的由市电而来。
升压/升流是分开的 一路功放接升压 另一路接升流。

网友B:
对失真度要求:〈0.5% 是相当高的要求

不要说用D类,光A类,AB类也不是容易做到,要花一定的心思和技巧。
一些相当重要的指标楼主都没说出,电源效率、调压范围、调压分辨率和精度,这些才是主要的,关系到想个系统的结构。

网友E:
这已经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的Hi-Fi了

网友C:
查了一个芯片

TDA7490,THD=10%,确实难以满足你的要求,呵呵......失真度要求这么高,就用B类算了,反正也是市电供电.

楼主:
回36楼

本人想做的是电表校验功率源,与音响功放要求不一样,
音响功放需要保证输入与输出信号波形的一致
但校验源功放只要保证输出的波形是正弦波,频率、功率稳定,波形失真度。

网友B:
呵呵,音响失真度也是输入正弦波来检测的

既然是检验源,那么电压范围不用很广,170V~240V就行,这样就好办,MCU内直接处理,不用外部硬件调度。找个带12位DAC的单片机就行。外部用低压运放+高压驱动管,不要用变压器,否则失真保证。

楼主:
电压需分几档的,

单相电压有110V 120V 220V  240V  还有440 480V的

网友H:
看看就知道

dac出来后的模拟型号再给个新dac为基准,控制这个新dac就可以调幅

网友I:
说说我的看法

前辈是要20VA恒功率输出么,那不是要加一个恒功率负载?或者自动调节负载大小?
用单个音频AB类集成功放就可以了,因为功率不大用H桥还要双倍资源,如果增益可以自动调节的话,效率应该还是可以的
失真度也应该可以满足
电压输出就只有用变压器
电压、电流及功率输出稳定度就靠单片机了
频率也靠单片机
相位就不知道了
至于怎么自动调增益是比较麻烦啊,可不可以用微型继电器切啊,因为变压器初级的电压也不高,呵呵。

网友I:
电压太宽了哦

前辈的25V,50V是用来干嘛的哦,从25V到500V这么宽的范围,如果输出变比不变的话,那在25V输出20VA功率情况下功放的电流得多大哦,至少得10A,这样一般的集成功放估计搞不定,得用好几对分立管子并着吧.

楼主:
变压器的次级肯定要用继电器切换了。

现在在用业余时间分析人家的电路。
感觉不是一般的麻烦。
所以还在研究中..........

网友C:
给你推荐个IC

TDA7294,大功率MOS管高保真音频功放,绝对你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 不知价格如何

网友I:
呵呵,用单通道的吧.

呵呵,用单通道的吧.
希望前辈早日成功啊.

网友I:
国半和TDA有很多款应该可以满足的.

国半和TDA有很多款应该可以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