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问一块液晶的资料

楼主(2008-12-21):
LCD, TFT, pi, CD
手头上有块液晶,34个Pin引出的
TFT反射式  2.9'çš„32000色 240*160的点阵LCD
请教一下,有没有人对这样的液晶的型号或者资料有所了解,一般是不是通用的呢?
希望各位给点提示也好,自己在网上找了很久,但是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A:
太多了,这样问根本就没谱

难道上面型号都没有?

只有一个???
那就扔了吧

楼主:
上面的型号找不到头绪呀

写是写了LQ029B2DB51X,但是这个去网上找感觉根本没什么值得参考的资料
btw:为什么一个就要仍掉吗?

网友B:
貌似夏普的

  2.9寸

网友A:
信号就是LQ029B2DB51X啊,自己去SHARP的网站上找

不知道型号又只有一个的话,不扔掉还能干嘛?

难道你还花很多时间去乱试???

网友C(2009-07-09):
换成我们的试一下,我们这边有2.8/3.5的,好像也没有听说过2.9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