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问题。

楼主(2008-12-21):
  具体电路如下图:
当负载短路或感应电流很大(即正常工作时突然的电流很大)时候负载炸/接着可控硅轰!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到底造成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材料选择,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负载为400-1000W的灯(具体为20个左右40W的)。
  另附加问一个问题:图上电感大了,是否断电时感应的电压电流也更大?感应电压是否为正常电压的2-8倍,即240*8=1920V?

网友A:
短路应当避免

如果要进行保护,要注意速度问题。

NTC虽然有作用,但从应用经验看,普通玻璃熔断器要更快。电子式瞬态过流保护,也许更妥,但要考虑充分。

一般的器件有一定有冲击负载能力,如何充分利用,学问太大。

楼主:
换元件。

    换元件:现在可控硅改为BTA16,电感由工字电感改为环行电感,效果明显。但只是比以前故障减少很多,最终问题还是没解决,偶尔还是有烧机情况!
像这样的机器搞NTC等第一是成本增加,第二要重新改模具了,这个电路是点壁炉的控制板,积极等待进一步意见,最好是通过更换元件或其它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