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是什么MOS管???

楼主(2008-12-22):
这个符号是什么MOS管?我记得好像是说这种MOS管没有方向的区别?

网友A:
RAM的结构八

网友B:
MOS管到底有没有方向的区别呢?

网友C:
真正来说,MOS管没有方向的!

网友D:
没有方向,只是我们常用的MOS把衬底和S连在了一起。

网友E(2011-08-16):
回复 楼主:

别说我挖坟,只是今天在谷哥找东西时搜出来的旧贴:

这符号是指MOS管来的,但没特别指明是什么MOS管。理解为一可控开关就行(还是双向那种物理开关),G脚信号一来,D和S导通。 原理图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细化的。用这符号的要告诉你的是:控制信号不影响(也不被)D和S的通信。信号可走左也可以走右。

如果有方向性就会用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