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手推荐一篇**,赤铸的

楼主(2008-12-22):
(无正文)

网友A:
无源的电阻分压,噪声能大到哪里去?

电阻可以用小一点的。
估计是测量仪器引入的假象。

楼主:
泰克数字示波器和固伟模拟示波器都试了,噪声很大。

估计噪声幅度都有信号幅度的1/5,应该是白噪声,波形老粗老粗的。

网友B:
当然会大了

几毫伏的信号很容易被感扰
建议将衰减电路屏蔽,采用示波器探头线的那种插座将信号引出.

网友C:
居然用普通示波器就可以测到电阻的热噪声了?

,,基本上是示波器接线带入的

楼主:
磁头也是毫伏级的啊,怎么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干扰呢?

网友D:

http://blog.21ic.com/user1/48/archives/2008/54071.html

网友A:
将输入信号幅度调到0V,再看看输出的噪音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