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放大电路的区别?

楼主(2008-12-22):
左右两个图中,R1,R2,R3,R4构成了一个电桥电路,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右图中放大时少了R5和R6两个电阻。两个图中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哪个图好用呢?

网友A:
显然是第一种

R5 R6是导线补偿电阻吧

而且单电源供电,也需要一个1/2Vcc的偏置

楼主:
怎么计算?

左图中,放大倍数可计算为:(R7/R5),图中R5=R6,R7= R8,运放输出为 VREF1.25+ ΔVIN*(R7/R5)。
右面图中,放大倍数怎么计算?

网友B:
建议后面加低通或电压跟随

网友C:
右边的虚短后电桥的变化量不会传递到后面。

当然导线也是有一定电阻值的,左图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第二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都可以工作,但是左图的CMRR更好些

假设左图:R1=R2=R3=R4;R5=R6,R7=R8,那么
ADIN = [(IN+) - (IN-)] * [R7 / (R5 + R1)] + VREF;
若R5远大于R1,则:
ADIN = [(IN+) - (IN-)] * (R7 / R5)+ VREF;

右图:
ADIN = [(IN+) - (IN-)] * [1+(R7 / R1)]。

网友F:
两个电路都可以工作

两个电路都可以工作

网友G:
左边是差动放大

左边是差动放大

楼主:
桥臂电阻变化对输出信号的影响?

按照7楼的计算公式,假如[(IN+) - (IN-)] 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桥臂的电阻值(R1 R2 R3 R4)随温度变化而变化,那么输出信号就会随温度变化而漂移了。那样左图比右图更能克服温度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