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不用仿真如何计算Vx的电压值

楼主(2008-09-09):
(无正文)

网友A:
re

估算,diode短路,分压;
迭代,0。7平分,左边减0.35,右面加0.35,算电流,算压降,修正。。。

网友B:
等效法

左变的两个电阻等效于2V电压串1.2K的电阻,右边的两电阻等效与3V电压串1.2K电阻,这样就很好计算了。

如果二极管压降为0.7V,则1.2K电阻上的电压为(3V-2V-0.7V)/2=0.15V
Vx=3V-0.15V=2.85V

楼主:
但是

从图中看来二极管并没完全导通,能用0.7V来算吗?

网友B:
通了,你算算看

没二极管时,左边电压是2V,右边是3V,有1V的压差。

图中的电压是二极管导通后的电压,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是2.764V-2.236V=0.528V

我们通常说的二极管导通电压0.7V不是很准确的,其实在小电流的情况下,导通电压比0.7V要低一些。

网友C:
如果不按理想二极管的0.7V计算,基本上无法正确估算

按理想二极管算的话,先不考虑二极管,
则左边分得2V,右边分得3V,左右压差1V,二极管会导通,钳位在0.7V(理想二极管)

由于在电流回路上左右完全对称,所以左边的电压为
5/2 - 0.7/2=2.15V
右边电压为
5/2 + 0.7/2=2.85V

实际上和2楼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但还有以点点问题

刚开始我认为左边是2V,右边是3V可以导通,但是导通之后右边的电流分了一部分给左边,所以右边就没有3V(设为X)而左边会大于2V(设为Y),这是不是“负反馈”啊?,我认为如果X-Y<导通电压,二极管就又截止了,这样就不断的导通和截止!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呵呵

网友A:
re

看一下diode 端电压和电流的关系曲线 :)
0.7v左右的时候,电流范围很大,或者说稳压在0.7
但并不代表,电压小一些的时候没有电流,
并没有截至,

再有用二楼的方式,可算出diode上的电流,如果拿曲线出来看,我想这个电流对应的电压,是应该小于0.7的,这样才可以产生收敛,,,,不过没经过验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