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用电容隔开的数字模拟地的...

楼主(2008-09-09):
如图.
不明白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大家帮忙,谢谢了

楼主:
它是为了防止那两个地越境相连才这么做的

但它们的电势都相等吗?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o

为噪声提供通路.可以防止直流电位差给模拟地带来的干扰

网友B:
如果你在某pcb上看到这个的只是它的表面.

楼主:
哦,谢谢

但我实测PCB时,这两块地是不连的...
它们这样隔开的话,那板子上的地不就不同一电位了吗?
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C:
不相连是不可能的……

网友D:
对直流是不通的,对交流是通的。

楼主:
那直流时,不通可以吗?

如上.
这部分的参考地和其它的地在直流时不通,可以吗?

网友D:
可以的,光藕就是切断了电流连接,但信号可以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