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慢速调压的电路图(有图)

楼主(2008-09-10):
一般的稳压电源都用用电压基准加上取样反馈回路构成稳压电源,但是我现在不想输出端一旦偏离原值就被立即校准回来,而是希望慢速的调整回来,相当于一个软电源,在控制部分要怎么做呢?

网友A:
Feedback加RC滤波后再接到运放+端

不过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低频震荡器。

楼主:
感觉不妙,因为运放的增益很高,用RC滤波,时间常数会很大

如题,不能按-3dB计算。

网友A:
那就将运放的增益降低一点

REF串一个电阻接到-端,-端再接一个电阻到输出,这样运放的增益就不那么大了。

楼主:
awey 果然高手,这么一点我恍然大悟!

呵呵,如果ref是地我就知道这么做,但是一时想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