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分析下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2008-09-10):
小弟一直在玩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一窃不通,最近在玩DSP做音频,弄到一个DSP开发板上的音频放大电路,请高手帮忙来分析一下下面这个音频放大电路,

1)增益如何计算?如何调整电路的增益?
2)是正向放大,还是反向放大?C31,C34为何要反接?
3)调节C18,C24对电路的频响有什么影响?

网友A:
RE:

1、增益为R55/R57=1.8
2、反相放大,如果电容C31、C34左边的电压低于右边,电容就没反接。
3、C18,C24是用于低通滤波,电容越大,高频部分衰减就越大。

网友B:
o

增益R18/R45  如果调解增益就要调节直流偏置(运放单电源供电不能输出负电压)
是反向放大 C31 C34反接是因为正向端直流偏置.
调节c18 c24会改变频率响应范围.这里是低通滤波,一般是让音频范围内的信号通过.

网友C:
to awey

求放大倍数的时候,不是也要考虑电容的阻值吗?为什么你的公式里面只有电阻呢?请解释!比如说这个音频信号是20HZ,那么它的放大倍数因该是多大呢?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是用于音频放大的

电容对音频来说,容抗很大,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那就算算电容在20Hz的时候阻抗是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E:
哈哈,同问

   如果音频信号是差分信号,可以这样处理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6134119923.pdf

网友B:
o

这不是差分电路,本身就是左右声道的电路.

网友F:
R50 R32 用大点电阻。提供中点点位的。

R58 R61 改成跟R38 R55一样大就是差分

网友G:
请教

R39和R54为什么要那样接?

网友H:
双声道放大电路,运放反馈回路中的两个电容是调左右声道

多年没有玩模拟了。居然还没有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