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哥帮分析这个电路 谢谢啦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9-10):
求助

呵呵 各位能否帮忙分析这个电路,小弟愚昧还望多多赐教!

网友A:
o

输入低电平都截至,输入高电平q2导通,q1的基极被拉低q1导通,输出高电平.这个电路的目的应该是增大驱动电流.

楼主:
再请教

谢过啦!还想请教一下假如DIN输入的是+5V,DOUT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B:
DOUT=5V-Q1饱和压降

楼主:
多谢高人指点

呵呵,原来对这个电路都不怎么理解,多谢gjg191和lyjian的指点拉。

网友C:
2级直流放大器

网友D(2013-01-19):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