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故障诊断仪通讯是否可行

楼主(2008-09-11):
我要做测试台,模拟故障仪与芯片通讯,我想把芯片通讯输出口接一个蜂鸣器,高电平响,低不响,根据这个比如声音三长两短,或者两长四短等等声音信号来判断故障,不知道是否可行,能否请各位大哥指教一二

网友A:
o

最好上图说明问题.

楼主:
图啊,应该不用上了吧

我不太会上图,不过意思我想已经解释清楚了。就是故障代码输出,用灯或者蜂鸣器模拟声音,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o

可以,按你说的不同故障,采用不同声音或显示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