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的运放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9-17):
模拟开关输出后,经过该运放,然后通过电压跟随器输出指AD
不太明白加了运放和不加运放直接接AD有什么区别.

请达人指点,多谢~

网友A:
o

用电压跟随器可以降低输出阻抗,也起一定隔离作用

网友B:
狂晕!

楼主还得抓抓基础啊

楼主:
谢谢.刚才找了一下,共同学习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2008-05-08 15:55电压跟随器是用一个三极管构成的共集电路,它的电压增益是一,所以叫做电压跟随器。那么电压跟随有什么作用呢?共集电路是输入高阻抗,输出低阻抗, 这就使得它在电路中可以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能够使得后一级的放大电路更好的工作。举一个应用的例子:电吉他的信号输出属于高阻,接入录音设备或者音箱 时,在音色处理电路之前加入这个电压跟随器,会使得阻抗配匹,音色更加完美。很多电吉他效果器的输入部分设计都用到了这个电路。

电压跟随器是共集电极电路,信号从基极输入,射极输出,故又称射极输出器。基极电压与集电极电压相位相同,即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同相。电路的特点是:高输入电阻、低输出电阻、电压增益近似为1,因此它可以完成上述功能。

电压跟随器具有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特点,你可以极端一点去理解,当输入阻抗很高时,就相当于对前级电路开路,当输出阻抗很低时,对后级电路就 相当于一个恒压源,即输出电压不受后级电路阻抗影响。一个对前级电路相当于开路,输出电压又不受后级阻抗影响的电路当然具备隔离作用,即使前、后级电路之 间互不影响。

电压隔离器输出电压近似输入电压幅度,并对前级电路呈高阻状态,对后级电路呈低阻状态,因而对前后级电路起到“隔离”作用

网友C:
还有比我还菜的,哈哈,一起加油喽

网友D:
在AD输入也要接跟随吗?

在AD输入也要接跟随吗?一般来讲AD的输入阻抗不是很大吗,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当然加上它是不会有错的.

网友E:
如果AD输入阻抗很高,或输入信号的内阻很低,可以不用

网友F:
跟随

隔离,增加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