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2008-09-17):
需求:某摄像机电源电压范围:8V--17V;
那么如何保证市场上的12V 2A电压都能保证该摄像机正常工作;

我的意思是:
如果外购电源直接连接摄像机电源接口,这样妥不妥?
如果不妥有什么简单处理方法吗?
我把外购电源接我的板子,然后直接走线给摄像机电源接口。
能不能加些简单的处理?^_^,经验不足

曾看到一种方法是,把外购电源制为15V,然后通过LDO降至12V。

各位朋友,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保证不受市电的影响;

网友A:
o

既然有电压范围,摄像机里应该有电源电路,所以只要选一个好点的外接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