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5V方波的有效值怎么算啊?也是5V吗?

楼主(2008-09-17):
请问各位大侠,+-5V方波的有效值怎么算啊?也是5V吗?
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 一般3mm的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为多大?
先谢过了

网友A:
方波?占空比50%哦,那其有效值就是5V啦

如题

楼主:
对,占空比是50%,当时用示波器测它的有效值为何是三点多

网友B:
不会吧?你的示波器肯定搞错了……±5V的方波

计算有效值要平方,所以可以看成是5V的直流了,有效值就是5V。

网友C:
你先要搞清楚到底是0~ +5V的方波,还是说 +-5V方波

这两者差别就太大了

前者峰峰值是5V,后者峰峰值可是10V
前者的有效值是5/(根号2),后者的有效值是5V

就算示波器上同样形状、峰峰值的波形,直流偏移不同哦时有效值也是不同的

网友D:
楼上的错了

正负5V方波的有效值也是峰峰值根号2的关系。

网友C:
LS ,你说由负5V到正5V的方波蜂峰值是多少?有效值是多少?

你会算出奶是多少???

网友E:
难道方波比正弦的难算了?不管什么波形,几何均值不会错

网友F:
6楼的错了,

正负5V方波的有效值是非问题V,而且不管占空比是多少,把一个5V的电压加在一个电阻上与-5V加在一个相同的电阻上,在相同的时间内,做的功是一样的.有效值不就是与做功有关呀,,如果有偏置直流的话,那就要算一下,还跟占空比有关,直接用做功多少的方法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D:
哦,是我看错了

正负5V也是5V,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