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中的三极管处在什么状态?

楼主(2008-09-18):
(无正文)

网友A:
o

假设VCC=5V,不看三极管计算,那么R!上压降为2V,R2上电压为0.6V.三极管在微导通状态

楼主:
三极管要是导通的话输出不就为0了吗?

谢谢gjg191的回复.
三极管要是导通的话输出不就等于Uce=0了吗?还是别的...?
看电路是想得到2.4+0.7V的输出,为什么要用个三极管?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B:
三极管用于扩流,输出电压等于2.4+0.6V

实际上是个并联稳压电路,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

不过,看哪个1K的电阻,好象没必要扩流。

网友A:
o

三极管饱和导通才0.3v阿这里还是工作在线性区呢,应该有温度补偿的作用。

楼主:
能再详细讲一个这个电路吗?

谢谢awey版主和gjg191
能再详细讲一下这个电路吗?扩流大小是哪个元件决定的? R2?
还有R2要和不要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C:
难道输出0.3V

  难道输出是VCE0的(饱和导通后的压降)电压0.3V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来算的:
IB=5V-2.4V-0.7V/1K=1.9MA
I2=0.7V/300R=2.3MA
IZ=1.9MA+2.3MA=4.2MA
假设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为100
那IC=100*4.2MA=420MA
5V《VCE=0.42A*1K

说明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了

网友D:
晕……7楼你的IB计算错误,还有集电极这条路啊

网友E:
是过压保护?

网友A:
o

不可能工作在饱和状态.

楼主:
哪位DX可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电路

谢谢各位DX的回复
哪位DX可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F:
2、3、4、5 合起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G:
形式上看似稳压电路

只是电路参数极不正常.

网友H:
稳压电路

只不过VCC要大于5V才行,否则就是一个分压电路

楼主:
VCC是9V

谢谢各位
VCC是9V,LGZ2006说的参数不对指的是哪一个?
awey说的扩流功能,扩流大小是哪个元件决定的?
R2要和不要有什么区别?哪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I(2018-01-28):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VCC是9V,LGZ2006说的参数不对指的是哪一个?awey说的扩流功能,扩流大小是哪个元件决定的? R2要 ...

你问别人问题,连Vcc=9V都不标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