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电容的正负极

楼主(2008-09-18):
(无正文)

楼主:
焊反了

  在短时间测试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这个有多大的负面影响?

楼主:
不会吧

这个不会吧?我的耐压是16V,实际中只有5V左右

网友A:
迟早会爆掉的,时间不会太久

网友B:
会爆的!小心为上!!

网友C:
肯定会爆,用久了以后

楼主:
看来还是得改,现在郁闷的很,生产线那些人都不看一下的,一下子就干了几千个出来了

网友D:
是用来做产品卖的还不想改,真服了你

是什么公司牌子产品?
不能买们公司的产品。

网友E:
改成无极性电容就不怕焊反了

网友F:
楼主,保持定时在先汇报你的结果吧!

楼主,保持定时在先汇报你的结果吧!

你不要断电,然后再看!

网友G:
几千个?不会是老大把原理图给弄错了吧?

楼主:
范错误了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呀!怎么能去范这种低级错误呢?只怪做事还不够认真

楼主:
已测试二十多个小时之久,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已测试二十多个小时之久,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初出茅庐呀!

网友A:
楼主还在幻想着能侥幸过关?

要马上见分晓很容易,可以单独拿个电容,反接16V的电压试试,只要几分钟你就会明白会有什么事发生.(注意保护好眼睛,人站远点)

网友A:
电容爆炸现场实拍

网友H:
在短时间测试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

在短时间测试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这个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楼主:
大师

Awey大师:
我现在已经没有侥幸过关的想法了因为已经全部改正了.只是想了解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以前做过多媒音箱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的
加16V的电源是肯定会爆的,这个是无可非意的,
但是我现在是加的反向5V的电源电容耐压是16V的,已经超过24小时了也没有发现什么不良的反应.

网友A:
即使不会爆炸

时间长了,漏电会慢慢加大,内部极板会被电解,并产生气体使电容鼓起来或漏气、电解液干枯而最终失效

网友I:
19楼说的对,爆炸只是一种失效的急性表现

楼主:
状态

谢谢大师的赐教!

现在好像明白了一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此时的电容将处于一种什么工作状态?

网友J:
不一定会爆,但迟早会失效

不知道这个极性电容在实际电路中的具体作用,但是一般钽电容反向电压不能大于0.3v,铝电解电容是0.7v,长时间反接会导致漏电流增大,改变电容特性,容值减小,迟早会短路失效。在电容滤波一般考虑实际电压是额定电压的1/3,这样将额使用的。容值大,电压低的情况反向不太容易爆。

楼主:
大师

boh大师

这一项:一般钽电容反向电压不能大于0.3v,铝电解电容是0.7v.不是很清楚.

我的这个电容在实际电路中是起滤波用的.

网友K:
给电路图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电路

此时我们讨论的就是电解电容C20的正反向.

这一组电压是给充电IC:LS2365第一脚供电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710564080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