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发烫问题?

楼主(2008-09-18):
请教,如图所示,DC24V电源,场效应驱动一0.3欧电热丝,4K频率,占空比不到30%,限流电感为100UH,请教如何使续流二极管不烫。现在续流二极管用的是肖特基的管子,并大散热片照样很烫。
降低频率电热丝达到功率,场效应导通时间一长电感容易饱和,起不到限流效果。
请教,如何不降低频率、不降占空比前提下,使此肖特基二极管发烫降低。
(为防止后面0.3欧的电热丝积炭短路,此电感感抗必须起一定的作用,保护电热丝及场效应)

网友A:
并好几个二极管

此法比较土

网友B:
在二极管上串联个电阻不知可不可以呢

我不理解这个电感用在这里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楼主:
电感-限流啊

当然,用个耐电流大的,或者并两个如IRF3205,额定电流能到110A,是能带这个0.3欧电阻没问题,可是,关键是这个电热丝是会积碳的,你怎么保护?当然可以检测电流,瞬间电流正常80A,但是这个用在车上,过渡线束从几米到二十米,这块线的电阻又能影响到过流保护的可靠性。。再说保护好场效应容易,还得电热丝积碳后自动保护住电热丝
算了,一言难尽,加这个电感基本上是想输出到电热丝上电流基本恒定,有点恒流源的意思

在二极管串电阻限流,尖峰电压持续时间太长,瞬间烧场效应,都试过了

并两个肖特基我也试过了,再说可以用肖特基双管的。可以是可以,不过还是很烫。。。

网友C:
嘿嘿`~~

那么大的电流能不烫吗?算一下功率看看

楼主:
老大,我不会算啊,教教啊

那您说怎么办啊!

楼主:
可怜我无依无靠没人教

俺那师父也不理俺,更别提教了
虽说没教学费的说,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D:
MOS管,如果是N沟道的,表示错了,

如果是P沟道的,接错了。

网友E:
多用几个并联嘛~~~~~

楼主:
QQ,哎,你真行

多几个并联也得很大散热器啊,多占地的说,本来就没地了,55555

楼主:
P沟道的

怎么错了?虽说一言难尽,事实上接法略有区别

但这麽接怎么了???

网友F:
很怪异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电感-限流啊
“瞬间电流正常80A,”

这个是你估计的还是实际测量的???
我看这怎么像是个降压的斩波电路,频率和占空比还有电感调整好了把电流控制好,应该能改善一点,
但二极管上过大电流,发热是难免的,

至于串电阻限流,我感觉不可行,因为电阻丝电阻太小了。我想最可行的还是找合适的元件~~~
期待你最终的解决方法

网友C:
BUCK电路,二极管续流

MOS管的DS画反了.
电流大,发热是自然的,只要温度不是太高就可以用.

不要因为烫手就认为温度高了,看看温升是多少?

网友G:
考虑用MOS管

用NMOS管和二极管并联。
当PMOS开路时,把NMOS管导通。

网友H:
不需要L限流

1理由 积碳以后.即便有L存在,还能保证设备(加热)工作正常么?
2理由 一般程度的积碳,会比0.3欧还小很多么?
解决途径 增加过流保护熔丝 电感量减至1/3

楼主:
回ri811127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本来是24V PWM直接驱动一0.3欧电热丝,所以瞬间电流自然是80A.虽然用MOS管可以直接驱动,但是,,
因要做到积炭过流保护,所以加电感,实现过流后,自动限制电流到一定程度。

这个电热丝才是真正做功的负载啊,这个电热丝本来就是用来升到千八百度点火的啊。
因为是点柴油的,所以有积炭的问题,所以有过流保护的问题

楼主:
回awey

怎么说呢,估计环境温度下能到70度,到不了也差不多。我这个连续工作最多80秒,然后休息一分钟,如此三次。
三次后温度升到60-70度差不多,勉强手能摸著,倒是没坏

我要是降低频率,就是让导通时间长些,电感进入饱和,电感因为没吸收那么多能量,放电少,二极管倒是不烫了,可还是尽量让这个电感起作用大些啊

楼主:
回ri811127

电热丝电阻变小,因为有L限流,所以电流没升高太多,所以电热丝肯定发热不够,点不着火了。
  做这个的目的是保护电热丝,发现点不着后自动停机,司机自己会用小东西自己去清积炭的,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处理的。
2、积炭后,用电桥测量,电阻能小到0.1欧(从外地我现场测量的。电热丝缝隙完全堆满积炭了
3、过流保护熔丝的方法用户是不会接受的,再说此种PWM方式,瞬间电流大些,熔丝保护很难选好。毕竟正常工作电流16A,不要超过21A,否则电热丝易坏。

电感量降低,有效感抗降低,希望利用它限流的目的未能有效达到

网友I:
你看, gx_huang提的办法最好

这叫做啊同步整流

楼主:
这个方案好麻烦,板子没地的

哎,我大概明白您所说的同步方案,是不是续流时主要通过场效应放电了,场效应导通电阻小,消耗小?
我看这样行不?干脆用那什么智能功率开关,自带过流保护的,什么PROFET,BTS550得了?这样可好?

网友J:
L是限流的??不会吧??

偶觉得L是在mos管关断时提供电流的,有恒流源的作用吧。

网友K:
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既然你的mos管不烫,说明你mos管最大导通电流和额定功率可以,为什么不用这种mos管代替你的二极管呢,你用反向脉宽来控制他就行啊。不懂,随便说说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