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圈中的共模信号取样电路的后半部分怎么理解?

楼主(2008-09-18):
共模取样驱动电路由两个等值电阻R4 、R5和一只由运算放大器A3组成的跟随器构成。A3的输入信号取自A1和A2输出端两个串联电阻的中点电压Vc,即当只有差模信号的输出V01=V02 时,有VC=0,则运放A3的输出电压为0,等同于接地;而当兼有共模电压和差模信号输入时,A3的总输出只包含输入信号的共模部分VC=1/2(Vi1 +Vi2)。从而使得共模信号不经阻容耦合电路的分压直接加在集成放大器的输入端,避免了由于阻容耦合电路的不匹配而降低电路整体的共模抑制比。

网友A:
典型的心电信号放大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
to:awey

“从而使得共模信号不经阻容耦合电路的分压直接加在集成放大器的输入端,”
--这句话不知如何理解?

楼主:
没人对这句话解释一下吗?

网友B:
请问

为何要放大共模信号而不是差模信号?

网友A:
这个电路在我印象里作用不是LZ所说的

好象是为了去除直流成分的.

楼主:
TO:awey

那篇**最后说了一句,和你说的一样,所以我迷惑了,A3的输出端怎样参与A5的运算呢?

网友C:
o

自己都懒得计算阿,你先看看ad620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D:
A3的输出电压就是A5的输入共模电压

你可以理解为直流偏置,和A5的供电范围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