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求助大虾

楼主(2008-09-19):
如图,电感L2作为传感器用,当有铁件经过L2时,TL084的14脚电压变化,经过LM324处理后可以得到铁经过L2时的下跳脉冲。
铁经过L2的频率为1HZ左右、
现在问题是,电路在静态时(无铁件经过L2),把TL084的14脚电压调到特定值,如0.1V,过一段时间后(几个小时或几天)会发生变化,并且是不规则的变化。每次上电时14脚的电压也不同。据我推测是由于L2受外界条件的影响(温度,磁场等)发生变化。
当14脚的电压超出一定范围后,后级(LM324)输出饱和,这时就无法探测到铁经过L2的信号了。
现在想请教各位大虾,如何能使TL084的14脚电压在L2受外界影响时不发生变化呢?或者说如何抑制这种电压变化在一定范围而不使L2探测到的有用信号被淹没掉呢?
期待高手的指点!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402648497.pdf

楼主:
补充

图在下面的链接里,是个PDF文件,劳烦各位看一下。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A:
L2相当于是个接收天线

空间中的电磁信号都会形成干扰,混进电路中,而电路上没采取鉴别的措施.

楼主:
请问awey

采取什么样的鉴别措施呢?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B:
这个电路谁设计的?

不是你设计的吧?

楼主:
楼上想问什么?

网友B:
如果是你设计的,你应该很清楚怎么解决啊

楼主:
请教楼上

电路是分级拼接起来的,每级原理和功能都清楚,但是电压漂移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下水平有限,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谢谢!

网友C:
复杂

这么个小功能,怎么搞得电路那么复杂。做个振荡器探测频率变化或者幅度变化,就可以了吧。

楼主:
就是这个功能

第一级是桥式振荡,第二级是放大,第三极是检波,第四级是低通滤波,这里就可以通过AD来检测电压值的变化,近而确定L2是否探测到铁件。但是这里信号波动太小(几十毫伏),所以后面就加入了放大电路。
但是第四级之后的直流电压已经不稳定了,后面的电路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D:
楼主做的什么产品?

好像是同行!呵!

网友E:
搞这么复杂……

直接用L2做LC振荡,当发现频率改变时就知道有铁磁性东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