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运放输入共模电压的

楼主(2008-09-19):
运放参数标定,共模输入电压应该在(V+)-2到(V-)+2
我将 OPA2277单电源,0-+9V ,(也就是共模电压应该在2-7V),做比较器,实测同相输入电压1.5V,反向1.2V
而输出只有零点几V,
而OPA2277反向单电源-9V到0V(共模范围-7到-2V),实测同相输入-7.8V,反向-8V,输出却是-3点几V,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明明知道共模范围是2-7V,还输入1.5,1.2V?

你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我就是想问问,如果共模输入在范围之外会怎样

超过或低于范围,输出应该是什么样子

网友A:
这个不是共模范围,是运放的线性范围

共模范围一般是VCC+0.7V   -VCC-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