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用比较器放大方波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昨天承蒙各位大虾赐教,小弟终于明白了方波信号失真或不能放大的原因在于运放带宽不够或三极管速度不高,后来得awey大虾指点,用运放来做,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我将图发上来大家拍拍砖!

楼主:
忘记说明了,呵呵

这个电路输入2.2V方波,输出信号失真相当大,而且幅度也只有2V多!还有,如果将上拉电阻去掉的话,波形效果会好些,但是幅度只有3.6V左右。我觉得原因可能还是运放的比较速度较慢,所以使输出信号有些圆滑,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何不接上拉电阻时输出信号的幅度还要比接了之后更大呢?欢迎赐教!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等待中~~~~~~~

网友A:
图中GND和运放负端接到一起的吗

网友B:
o

358最大输出VCC-1.5 你算算,还有10k上来太大了不如用393做比较器

楼主:
回4楼

负端是和地接到一起的

楼主:
回5楼,呵呵,总是帮我啊!

我没用上拉是输出是峰峰值0-3.6V,我用了上拉,峰峰值反而变小了,变成了1V-3.5V,不解啊!为什么啊?

网友C:
对于方波的快速上升 下降,运放速度达不到吧

网友A:
告诉你一个诀窍,千万别说出去

运放负端要接+2.5V哦

楼主:
.....我试一下

楼主:
回jokeking大虾

我按你说的,在负端加了2.5V偏置,不过效果不好哦,峰峰值2.9V,是0.8V-3.7V左右的方波,低电平没有比较出来,不是输出0V啊,还望指点!对了,还有,出来的波形上半部分还不错,比较方,但是下半部分就不太好了,基本上是尖的!

网友A:
那就加1v

网友D:
你的电源是单电源

输入方波是+/-信号吧.小心把358烧了

楼主:
再次试一下,呵呵!

我还是搞不明白加了2.5V偏置后,为什么0V-0.8V这一段会没有啊?

楼主:
又试了一下

按jokeking大哥的说法加了偏置,得出了一个比较标准的方波,只是上升沿和下降沿比较陡峭,我想这和运放速度有关吧,呵呵!谢了!
但是诚如gjg大哥所说,358输出VCC-1.5V,满足不了到TTL电平,呵呵,再次感谢大家的指导,我今天又学了不少东西,呵呵!